问一个问题:MSP430如何对程序加密

楼主:
请问老师们,MSP430单片机的加密问题,怎样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对程序进行加密防止被读取?谢谢

网友:
MSP430是使用熔丝或者电子熔丝去做内部代码的保护,如果熔丝烧断了,那将不能使用JTAG或者BSL去非法访问内部代码。对于MSP430F1/F2/F4系列是采用物理熔丝的方式,JTAG接口被禁止而且是不可恢复的,只能通过BSL去访问。MSP430F5/F6/FR2/FR4/FR5/FR系列都是采用e-Fuse电子熔丝的方式去做加密,一般是在Flash/FRAM中的2个字的位置(签名)内写入一定的内容去实现加锁或者加密码。器件只能通过密码保护的BSL去访问。通过BSL去访问器件,去清除JTAG签名区,那么是可以重新恢复并且访问MCU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