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板问题

楼主:
前几天买了块学习板;刚用的时候流水灯程序和4乘4按键测试程序都可以;今天来用到时候只有4乘4这个程序可以了;流水灯程序怎么都不行了;请高手指教为什么,在此感谢

网友A:
学习板有没有播码开关或者跳线帽,是不是不小心碰了播码开关或者跳线帽把流水灯给关了

网友:
应该是流水灯的电源跳帽被拿掉了。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有附赠的原理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板有没有播码开关或者跳线帽,是不是不小心碰了播码开关或者跳线帽把流水灯给关了

我的学习板没看到播码开关;跳线帽没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