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是如何编译的,为什么代码出来占内存很大

楼主:
请问CCS是如何编译的,为什么代码出来占内存很大?
我大概就编了1000行左右的代码,占用内存12k
代码上已经能用1个字节的就没有用2个字节的变量来代替

请问各位大神:
1、有没有编译什么库进去?
2、这类型的资料在哪里可以查看?
3、如何可以优化代码,再压缩内存空间呢?

谢谢!

网友:
发现一个情况:
功能:都用按键点亮LED灯
①直接配置寄存器实现功能的工程内存很小
②使用库函数实现功能的工程内存很大,是直接配置寄存器工程内存的5倍。。。。

如果内存很欠缺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代码中使用直接配置寄存器去写一部分的代码,这样就能省出内存来了,请问大神们,这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非大神,猜测ccs默默的链接了一堆库,还是用iar飞起吧

网友A:
编译器选型里把无用的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选型里把无用的去掉。

可以截个图吗?或者告诉一下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之前一直用的是debug模式,然后改用release模式之后,发现减少了6k,只是不明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因为在release模式下, 单步调试、打断点什么的基本调试都是可以,不知道两者区别在哪

之前感觉自己方向不定,在找占内存的库和怎么去优化,然后发现其实在CCS的properties设置里面,全部都有,但是我没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