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器件详解】LSM6DSM 加速度Acc+陀螺仪Gyro (第一篇)

楼主:
文章开篇,我们先从基本信息上了解一下LSM6DSM。
虽然有些参数较深入(如Noise),也许你目前并不关注,但对于一个产品来说,涉及到用户体验,这些又是必需知道的。
后续篇章,将深入到使用上,如寄存器配置,FIFO的使用,应用实例,校准等。

网友:
网友们的福利,速来围观

网友:
你好,请问下,我这边配置了lsm6dsl相关寄存器(0x10 = 0x96;0x15 = 0x80 ;0x12 = 0x44 ;0x13 = 0x02; 0x0a = 0x00)共五个寄存器,即设置采样率为3.33KHz,16g的加速度计。
在读取z轴加速度计时读回相应的值(按照3.33khz的频率读取)。
但是在加上读取状态寄存器0x1e的最后一位,一直是0。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好,请问下,我这边配置了lsm6dsl相关寄存器(0x10 = 0x96;0x15 = 0x80 ;0x12 = 0x44 ;0x13 = 0x02; 0x0a = 0x00)共五个寄存器,即设置采样率为3.33KHz,16g的加速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我这边配置了lsm6dsl相关寄存器(0x10 = 0x96;0x15 = 0x80 ;0x12 = 0x44 ;0x13 = 0x02; ...

你的问题是?

网友:
拜读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角速度±125的量程,换算成灵敏度为(125*2*1000)/(2的16次方)=3.8,跟表格中的4.375不一致,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