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使用LPC800做SPI的EEPROM结果写好了之后发现不能正常写入和读取数据

楼主:
希望大神能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错误。

程序

网友:
结果写好了是什么意思
spi通信的话,还是先看spi通信是否正常吧。
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看咯,最简单直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写好了是什么意思
spi通信的话,还是先看spi通信是否正常吧。
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看咯,最 ...

SPI收发数据都没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一下SPI 读写flash,保证读写函数接口是对的,然后再查EEPROM的时序逻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