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 Nano I2C驱动 OLED显示

楼主:
        在之前的帖子中PYB Nano开发板使用了SPI方式驱动OLED进行显示,今天发现手里的小e开发板使用的OLED为I2C方式,于是PYB Nano开发板用I2C驱动OLED进行了验证。
【1】硬件连接:
使用PYB Nano开发板的I2C(1),对应的引脚为Y0(SDA)、Y1(SCL):

【2】程序源码:
库文件参看:PYB Nano驱动OLED显示
import pyb
from ssd1306 import SSD1306

# SPI
#display = SSD1306(pinout={'dc': 'Y9',
# 'res': 'Y10'},
# height=64,
# external_vcc=False)

# I2C connected to Y0, Y1 (I2C bus 1)
display = SSD1306(pinout={'sda': 'Y0',
'scl': 'Y1'},
height=64,
external_vcc=False)

led_red = pyb.LED(1)
led_red.off()

try:
display.poweron()
display.init_display()

display.draw_text(1,1,'PYB Nano OLED Test',size=1,space=1)
display.draw_text(1,10,'Hello MicroPython!',size=1,space=1)

# Write display buffer
display.display()
pyb.delay(10000)

x = 0
y = 0
direction_x = True
direction_y = True

while True:
# Clear the previous lines
prev_x = x
prev_y = y

# Move bars
x += (1 if direction_x else -1)
y += (1 if direction_y else -1)

# Bounce back, if required
if x == 128:
direction_x = False
x = 126
elif x == -1:
direction_x = True
x = 1
if y == 64:
direction_y = False
y = 63
elif y == -1:
direction_y = True
y = 1

# Draw new lines
for i in range(64):
display.set_pixel(prev_x, i, False)
display.set_pixel(x, i, True)
for i in range(128):
display.set_pixel(i, prev_y, False)
display.set_pixel(i, y, True)

# Make sure the corners are active
display.set_pixel(0, 0, True)
display.set_pixel(127, 0, True)
display.set_pixel(0, 63, True)
display.set_pixel(127, 63, True)

# Write display buffer
display.display()

except Exception as ex:
led_red.on()
print('Unexpected error: {0}'.format(ex))
display.poweroff()

【3】显示效果:

网友:
机智云板子?

网友:
不是,借用了小e开发板的OLED屏

网友A:
这个板子上有一个ESP8266,可以用ESP8266的micropython在写一个OLED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有一个ESP8266,可以用ESP8266的micropython在写一个OLED驱动。

好的,貌似ESP8266要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