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端在不同电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不知道存何引入,能否帮我看看?

楼主:
输出端在不同电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个宽频的噪声,不知道存何引入的,希望能得到大神的指点。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网友A:
“输出端在不同电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
你是想说“不通电”吧?
“不通电”,你的电路板和电源(另一帖照片中好像是台式实验室用可调电源)是否有导线联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在不同电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
你是想说“不通电”吧?
“不通电”,你的电路板和电源(另一 ...

不好意思,不接电源线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在不同电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
你是想说“不通电”吧?
“不通电”,你的电路板和电源(另一 ...

PCB布线的问题还是焊电路板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不接电源线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

“不接电源线的情况下”
电路板与台式电源没有联接?那么电路板除了与示波器探头及地线夹以外没有与任何导电物体联接?
如果是这样,那么噪声可能是周围环境中所存在的。此时电路板仅仅起天线作用。把电路板拿掉,换一块面积差不多的金属板接到示波器探头上(示波器地线夹也接一块金属板或者接大地),应该能够看到类似的波形。如果确实有类似波形,便可以证实噪声来自周围环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源线的情况下”
电路板与台式电源没有联接?那么电路板除了与示波器探头及地线夹以外没有与任何 ...

换了输出端线之后噪声降为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不知道其中的具体原理。
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调滤波电路时,幅频特性和仿真的不一致,截止频率好像往前移了,原理图、仿真图和实际调理结果如下图所示,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输出端线之后噪声降为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不知道其中的具体原理。
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调滤波电路 ...

“换了输出端线之后噪声降为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哪个“输出端线”?是gmchen在另一帖中建议的从电源到你的电路板之间使用较长双绞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输出端线之后噪声降为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哪个“输出端线”?是gmchen在另一帖中建议的从电源到你 ...

不是的,更换了电路板输出端与示波器的线夹子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更换了电路板输出端与示波器的线夹子的线。

此线更换前和更换后各多长?此时电路板是否施加电源(你的台式实验室用可调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线更换前和更换后各多长?此时电路板是否施加电源(你的台式实验室用可调电源)?

线由30cm换成20cm的新线,并且新线更细些。此时的电路板在加电压和不加电压的情况下都是之前噪声的十分之一。

另外,您对滤波器的实测结果和仿真结果之前的差别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由30cm换成20cm的新线,并且新线更细些。此时的电路板在加电压和不加电压的情况下都是之前噪声的十分之 ...

说了半天,“此时电路板是否施加电源(你的台式实验室用可调电源)?”还是没有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此时电路板是否施加电源(你的台式实验室用可调电源)?”还是没有说。

接入电源和没接入电源的测试结果基本没有区别,上面给的图都是在没有施加电源的情况下测的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入电源和没接入电源的测试结果基本没有区别,上面给的图都是在没有施加电源的情况下测的得。

你把示波器探头上的线减短后,测得的噪声小了。这显然是周围环境产生的噪声。
不妨把你的电路板完全抛开,示波器探头接根稍长一些的导线(30cm~100cm),地线夹也接根稍长的导线,两根导线朝向相反方向,灾看看有无噪声,幅度多大。甚至可以让两根导线保持相反方向的同时指向不同方向,看看噪声幅度有无变化。
噪声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比较头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入电源和没接入电源的测试结果基本没有区别,上面给的图都是在没有施加电源的情况下测的得。

关于噪声,gmchen在各帖所说那些内容,是相当有经验的看法,宜多加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示波器探头上的线减短后,测得的噪声小了。这显然是周围环境产生的噪声。
不妨把你的电路板完全抛开 ...

确实是这样的,噪声问题非常让人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示波器探头上的线减短后,测得的噪声小了。这显然是周围环境产生的噪声。
不妨把你的电路板完全抛开 ...

想请教一下您,设计放大电路时,负反馈端的两个电阻该怎么选择?比如我要放大1000倍,搭配方式有两种,如1K搭999K、100欧搭99K?该如何选择,有什么样的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您,设计放大电路时,负反馈端的两个电阻该怎么选择?比如我要放大1000倍,搭配方式有两种,如 ...

两支电阻的选择,一是要看运放输出能力,二是要看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流。
电阻太小,例如1欧和99.9欧,那么通过电阻的电流比较大,运放可能无法输出这么大电流。
电阻太大,例如100千欧和99.9兆欧,偏置电流流过电阻产生的电压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噪声问题非常让人头疼。

所谓宇宙背景辐射的噪声,可是拿过诺贝尔奖的。要是不头疼,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怎么可能拿诺贝尔奖?

网友C:
看标题,如果确定在不同电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应该测控一下查输入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如果确定在不同电的情况下有一个宽频噪声,应该测控一下查输入干扰问题

感觉像是环境中的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