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高精度,成本不到1毛钱的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昨天休息,有兴去与朋友聊会天,朋友给我看了这款他设计的电路;请大家分析看看,这是一款什么电路,他说是目前精度最高,成本最低的一款电流监控电路,现推荐给大家,请大家品头论足;说三道四!

高精电路监控电路

网友:
而且, 一般取样电阻的价钱比去放还贵, 精度稍高点的, 1刀都不容易做出来吧

网友:
偶尔来看看, 极少登录, 连密码都忘了, 好不容易才在第三次机会试出来, 结果上当了...
1, TL431的低频(含直流)开环增益仅54db, 最小电流0.5mA, 楼主的图有2V的动态范围, 即允许变化 4mV, 量程太小;
2, 30ppm/k温飘是对于2.5v的, 温度变化一度, 放在1mV上来说就是75000ppm, 温度变化10度就是0.75倍, 那里来的精度?

网友:
感觉你们做硬件的都好6

网友A:
这个成本不到一毛钱?太低了吧,电流值怎么获取呢?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中,只用了三只电阻完成电流取样 电流取样电阻大小决定取样精度,可达二个m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不到一毛钱?太低了吧,电流值怎么获取呢?

R2是电流取样电阻;0.1R 电流变化10毫安,431控制极变化1毫伏;其它想想看;只分析虚线内三只电阻

网友:
楼主说的这么好,下载来看看

网友:
你的电流检测只是指这个取样部分啊

网友:
电流的变化高低去控制431翻转啊,不可以吗?

网友:
只能叫恒流充电吧

网友B:
这是一组监控电路;电流最小可控制10毫安,也许大家初看不理解,当时我也没在意,后来细想想确实不错的,省去了复杂的电路,体积还小,当初他是用在充电回路的,当充电电流低于20毫安时,431翻转,通过此方法,可以用于很多的电路中去,感觉精度也不错,二个毫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组监控电路;电流最小可控制10毫安,也许大家初看不理解,当时我也没在意,后来细想想确实不错的,省 ...

“感觉精度也不错,二个毫伏”
此电路动作(TL431的OUT端发生变化)精度,与V2电源精度有关,与R4R5电阻温度系数有关。
V2两端电压变化2mV~3mV,足以使TL431动作。R4或者R5电阻值变化千分之一,也足以使TL431动作。

网友:
这个电路,重点是TL431基准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实际电路中R4,R5的阻值匹配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电路我还真的测试仿真了一下,调试要比其它方式更简单,比如说;先决定精度,选择R2,就拿充电保护为例吧,一般充电器基本上都是采用恒压方式,但停止充电时,必须考虑电池充电率达到98%以上,这就要求当充电浮压达到4.2V时,那么判断电流要设定多少呢?令关断电流降至20mA即可关断,判断电压误差为+-2mV(这个精度以相当高了,通常有10mV) 431选用0.5%  电流采样电阻取0.2-0.5 采样电压为4-10mV,R4.5的选择与调试;很简单;首先将判断电压设定,如.4.2V 在静态下,将分压点调至2.5V即可,调试完毕; 当电流电压为3.7V时,流过的电流远大于20毫安,而得到的是431一直导通;当充电电流等于或小于20毫安时,431判断; 输出一个开关量,

     电阻R45取1% 参数确定后,几呼不能调试即可,比其它动态电流检测要简单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请大家自己分析,电路虽简单,我认为设计是非常有创意的,这种方式可以用于其它需要电流监控的电路之中

网友:
应用场合有限

网友:
这个电路,作为比较输出高低电平还是可以的。
431的放大倍数很大,在没有反馈时,很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是电流取样电阻;0.1R 电流变化10毫安,431控制极变化1毫伏;其它想想看;只分析虚线内三只电阻

“0.1R 电流变化10毫安,431控制极变化1毫伏”
通过R1的电流变化10毫安,R1两端电压变化是1毫伏,431控制极变化只有0.5毫伏。

网友:
表示看不懂,看了我的补一补模电了

网友(2016-12-19):
对于上述电路,大家评头论足几天, 电路一晒出,引起大家围观,发表了很多不同意见,不管能否达成共识,还是谢谢大家!
按上述电路 如有电流监控,(2mV) 上下限电流保护产品的朋友,可告知,

网友C:
这个必须给个赞,戳下面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