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stm32F413ZH评测一-----开箱篇

楼主:
NUCLEO-stm32F413ZH评测一-----开箱篇
今天收到NUCLEO-stm32F413ZH板了,一个字,高兴
话说这板子啊,美!贴图为证:
正面裸图:

STM32不带屏的板子现在大致已经是有三种NECLEO和一些discovery了:
现在贴出四种板子来拍个图

以上是NECLEO-144 NECLEO-64   stm32f030-discovery NECLEO-32
NECLEO-STM32F413ZH简介
1, 白色的版面,中规中矩的布局,外观漂亮。
2,基于STM32F413ZHT6芯片,144管脚。1.5MB Flash / 320KB RAM(爽)
3,外带能接MBED的STLINK,STLINK的Micro-B USB口。4,一个用户USB口:USB OTG Micro-AB 口。
5,2组扩展接口:Arduino Uno / ST morpho
6,八个LED灯
  STLINK LED灯:LD4,LD5
  板子电源LED灯:LD6
  用户LED灯:LD1 LD2 LD3 一灯程序可以改为三灯程序了.
  USB FS LED灯:LD7,LD8
7,2个按钮,一个复位按钮,一个用户按钮。

STM32F41 3 Cortex-M4 芯片

1,支持浮点运算单元的Cortex®-M4内核,它的工作频率可达到100 MHz。

2,配备2个RAM,其中一个RAM(64-KB SRAM2)可通过I/D连接。

3,性能: 在100 MHz频率下,借助意法半导体的ART加速器,能够实现125 DMIPS/339 CoreMark性能,

              并实现了从Flash存储器零等待执行。DSP指令和浮点运算单元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4,功效: 采用90 nm工艺,使用ART加速器和动态功耗调整功能,从Flash存储器执行指令,运行模式下可实现低至112 μA/MHz的电流消耗。停机模式下,功耗低至18 μA。

5,集成度:内置高达1024至1536 KB的Flash存储器和高达320 KB的SRAM。具备从48到144引脚各类封装。

10x USART,速率可高达12.5 Mbit/s                5x SPI(与I2S复用 ),速率高达50 Mbit/s

4x I2C,高达1Mbps                                          3x CAN(2.0B有效)

所有封装都带1个SDIO,频率高达48MHz         1x 全速USB 2.0 OTG

2x 全双工I2S,最高32-bit/192 kHz                  3x 单工I2S,最高32-bit/192 kHz

2x 数字滤波器,用于∑Δ调制器                          6x PDM接口,支持立体声麦克风

2x 12位ADC,速度高达2.4 MSPS                     14x 16和32位定时器,频率高达100 MHz

1x 在停机模式下的低功耗定时器                        真随机数发生器

资料如下:

en.DM00105928.pdf (2.61 MB, 下载次数: 47)

小试一下:插上板子,LED闪了!

驱动好像有些问题.下载
en.stsw-audio003.zip驱动安装有问题这驱动都不能运行.
下载en.stsw-link008可以用.

目前MBED开发环境中还没看到可以选择这块板子的选择,估计要过一阵子.
本来不想用k,但测试一下。发现少型号STM32F413
要到k的pack 下载2.11.0的DFP包放到K的ARM的PACK目录解压。
然后就能这样了:

点个灯
这些准备好后,用STM32CUBEMX生成一个项目,选新建项目,选板子,选STM32F413ZH板,选你要的编译器,比如K,IR,GCC,给项目起个名,然后生成,打开编译。

因为IO都初始化了,所以只要加入LED控制的的代码,这里没加延时,只能单步。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0);        //Delayms(1000);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1);
        //Delayms(1000);

  /* USER CODE BEGIN 3 */
  }

LD2点亮的程序:

数字签名不可用:启动的时候按F8,进入不强制数字签名启动模式就没感叹号了。不过要用这个虚拟串口时每次上电都要这样。哎。

建议:熟悉STM32CUBEMX的网友喜欢直接用CUBE生成项目。其实也可以在ST官网下载en.stm32cubef4解压后有很多例子。和生成的一样,可以作为程序调用的参考。

网友A:
这个驱动问题,不止是我,我相信很多人碰到过。
我之前碰到的是“数字签名不可用”,这种我就使劲下载官方的驱动,使劲安装。结果还是不行,最后,百度了那个黄色叹号的驱动的属性里面下面的关键字"数字签名不可用"才得以解决。

我还碰到过,驱动安装后,直接不识别com口,手动安装com口后,黄色叹号,右键属性里面那个错误代码是10.结果,百度N次,还没解决,最后我彻底放弃了。使用usb转ttl的线,直接接在串口使用。。。。。

网友:
对,我用过的所有Nucleo板子上ST-Link驱动的那个串口都没安装成功过(XP系统)

网友:
ST的忠实粉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问题,不止是我,我相信很多人碰到过。
我之前碰到的是“数字签名不可用”,这种我就使劲下载官方 ...

数字签名不可用 晚上去掉这黄色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签名不可用 晚上去掉这黄色叹号.

恩恩,按照百度所示方法操作,就没有问题。数字签名的问题就得以解决了。

网友:
不错,大大小小型号都全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