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密码锁,每次密码都不一样,通过算法确定,那位大虾能给我指点一下。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密码锁,每次密码都不一样(防止被别人看到),通过算法确定(可以用计算机算出来),那位大虾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了!顺便给推荐一种合适的芯片。编程简单些就更好了。要是那位大侠能给我做我愿意给银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商用价值,难道大家都不想挣银子?

我可以给你做出来,你可以给我挣银子?

网友:
可以通过时间戳计算 可以防止密码重复使用

网友:
谢谢大虾!但时钟乱了怎么办?或时钟不同步,岂不是开不开了!

网友A:
这个东西有商用价值,难道大家都不想挣银子?

网友:
加几个数码管,显示几个数字,密码根据这几个数字自己算出来,想怎么算就怎么算,加减乘除自己写就行了
所以实际的密码就是怎么使用这几个数字。
不过缺点就是每个数字对应同一个结果,出现同一个数字别人要是看你输入过结果也可以打开

复杂点就加上日期,这样每过一天即使是同一个数字也不是同样的结果了,两位数字的话每天不是打开上百次也够用了

网友:
另外最好不要有什么点子就想着商用价值,一般人90%的点子都是别人已经想过的,然后要么是已经发展的很完善只是你不知道,要么就是被证明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

网友:
原来银行用的电子密码器不就是这样的吗,每次都是随机密码

网友:
这种都烂大街的东西了!原来各种帐号电子密令卡,现已经淘汰了,就跟你说的差不多,都是离线的,只要绑定电子卡,每次登陆就需要输入卡上面显示的密令。使用服务器与电子卡通过相同的算法来验证,密令随时会变,每次不同。但这种方法已经淘汰了,像网易就有将军令,其实各个公司原来都推出过!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占领了主要地位,所以验证基本上都是手机验证,这种通过算法的存在破解风险,自然就被淘汰了。另外现在加密狗都需要PC对接数据,与原来的也不同,比你这个要复杂很多了,所以你个想法只适合低级别的应用,比如需要每次审批的场所,范围很有限,比如作为作快递公司运输贵重物品的箱子锁,快递员不能开箱,用来提防快递员。但现在京东运输有些物品时都加短信口令用来防冒领。

网友:
楼主意思是通过计算机作为服务器和单片机通信,然后单片机密码锁每次密码不一样??最简单的计算机获取随机数,发给单片机,作为分散因子,算法可以采用对称密钥DES,保证每次密钥不一样。当然了都有被破解的风险。

网友:
你不如直接用GSM900模块做,接收到对应号码的短信后解锁,其余手机短信都忽略,然后加个延时开关功能。更好

网友:
这个可深可浅,用户端是要有东西的,U盾,加密狗,密码本都是类似的东西,你想做成啥样?

网友:
确实是烂大街的

网友:
记得以前有玩游戏的,用的将军令,现在没见过这种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