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SP430F169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昨天捣鼓F169板子,有个问题,请教,开了一个外部中断后进入LPM4,可这个中断有时能响应有时不响应,是什么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在LPM4下你用哪个时钟,还有你使用了什么外设,还有用户手册中有个表好像我记得是LPM这几个模式下的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在LPM4下你用哪个时钟,还有你使用了什么外设,还有用户手册中有个表好像我记得是LPM这几个模式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