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高精度******电流取样电路(仿真)

楼主:
附件提供的是经修正后的仿真电路,提供给大家,以便分析其工作原理;

电流取样仿真

网友:
你好~建议网友可以把资源上传到咱们eeworld下载中心来哦~
下载中心网址:downtown.eeworld.com.cn

网友:
直接把图贴出来,方便网友观看。
昨天好像楼主已经发过此图,而且我也回复过。

网友:
此电路工作原理,是Vcc这5V电压经R2R3分压后,叠加到R1(电缆取样电阻)两端电压上。也就是说,让R1两端电压加上Vcc/2。
所以,此电路精度几乎完全取决于Vcc的精度。Vcc的任何变化,都会折半后施加到TL431。而Vcc通常由7805这类电源芯片获得,精度并不高。

网友:
考虑到欠电压比较多的电池,监控精度会有误差
楼主的软件仿真测试,考虑不到431的温飘的影响

网友A:
TL431内部无非是一个2.5V基准电压源再加上一个运放(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的电原理图中,TL431内部2.5V基准电压源并没有利用上。相反,外部还要再加上一个2.5V电源(由Vcc经R2R3分压而得),以配合TL431使用。
Vcc通常由7805之类得到,而7805输出电压并不是准确的5V。即使是同一批次,两片7805之间输出电压相差0.1V是很常见的事情。7805输出电压的温度系数也达到每摄氏度变化1mV甚至更多。R2R3两支电阻,同样存在误差,并不是准确分压刚好一半。
因此,该电路必须手动调整,调整R2或者R3,以使R1中电流达到某值时恰好TL431动作。这项手动调整,成本可不低。

网友:
这类精密电流取样电路,正规作法是:
采用精密轨到轨运放(其实不必轨到轨,只要输入允许到零即可),构成同相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出再去比较或者送AD转换。LM358之类运放虽然允许输入端到零,但失调电压太大(可能达到5mV,超过取样电压),无法在此电路中使用。此电路要求运放失调在10uV~20uV量级,甚至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内部无非是一个2.5V基准电压源再加上一个运放(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的电原理图中,TL431内部2.5V基 ...

请看清楚电路原理 再作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电路原理 再作分析!

电路的工作原理么,早就分析过了。不是此帖,在看到你的另一“成本不到1毛钱”那帖时就分析过了。

要分析原理,我且问你一句:R1两端电压变化ΔV,TL431的Ref端(TO92封装的1·脚)电压变化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内部无非是一个2.5V基准电压源再加上一个运放(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的电原理图中,TL431内部2.5V基 ...

"TL431内部2.5V基准电压源并没有利用上"真的没有利用上吗?虽然只有三只电阻一只431 是如何监控电源的?请你再看看工作原理好吗!这个电路,不管是目前的开关电源还是充电器,隔离或非隔离,都可以广泛利用;再看看成本;性价比.....!我到觉得这个电路非常有创意!
   就是因为对首发电路原理分析不十分赞同,才又发了“仿真电路”  可最后你还是没有明白人家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内部2.5V基准电压源并没有利用上"真的没有利用上吗?虽然只有三只电阻一只431 是如何监控电源的? ...

顺便把Multisim仿真文件共享一下,大家也玩玩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内部2.5V基准电压源并没有利用上"真的没有利用上吗?虽然只有三只电阻一只431 是如何监控电源的? ...

“我到觉得这个电路非常有创意!”
如果“创意”的定义是“与现有方案不同”,而不管是否比现有方案优秀,那么此电路有创意。
如果“创意”的定义是优于现有方案,或者是性能好,或者是成本低……那么此电路没有创意。

TL431内部的2.5V电压基准,确实没有利用上。说“没有利用上”,是很客气的说法。不客气地说,这个2.5V电压基准,在此电路中是碍事的东西,还不如没有这么个电压基准,只利用TL431内部运放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内部2.5V基准电压源并没有利用上"真的没有利用上吗?虽然只有三只电阻一只431 是如何监控电源的? ...

“可最后你还是没有明白人家的思路!”
“没有明白人家的思路”,这种事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接触电源5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电路当然不可能都见过,也见过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L431内部2.5V基准电压源并没有利用上"真的没有利用上吗?虽然只有三只电阻一只431 是如何监控电源的? ...

此电路用R2R3两支电阻将Vcc的5V电压分压,得到2.5V电压,再与R1两端电压叠加,施加到TL431的Ref引脚。
前面我有个回复,谈到R1两端电压的变化ΔV并非完全施加到TL431。事实上,R1两端电压的变化ΔV只有一半施加到TL431(因R2R3相等)。但Vcc的变化也是有一半施加到TL431。
Vcc不是一成不变的,前面我说过:Vcc通常是由7805这样的芯片产生,而7805的稳定性并不好,不能作为基准源。7805的温度系数可达mV/℃,也就是说,温度每变化1℃,Vcc变化可能达到1mV。那么温度变化5℃,施加到TL431的电压可能由于Vcc的变化而变化2.5mV。2.5mV的电压变化,已经大大超过20mA电流变化而施加到TL431上的电压,足以使TL431“翻转”,但此时通过R1的电流实际上并没有变化。
Vcc再加上R2R3使用在这里,目的就是“抵消”TL431内部的基准电压。可见TL431内部的基准电压在此毫无用处,只是“添乱”而已,还不如不用这个基准电压(当然也就不必使用Vcc),只利用TL431内部运放。而TL431内部运放增益并不高,而且没有引脚引出。所以,不如不用TL431,改成用一片普通运放。即使是LM358这样的很便宜但性能也很普通的运放替代TL431,也比目前电路要强一些,至少温度变化的影响要小一些。如果采用精密运放,当然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用R2R3两支电阻将Vcc的5V电压分压,得到2.5V电压,再与R1两端电压叠加,施加到TL431的Ref引脚。
...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没有搞懂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一,其二,你是在做定量分析,谁告诉你一定要用7805?这是其二,其三,器件的选择 ;在常规电路中,这些元件没有特别要求,1%精度即可,难道一只0.1R/1-2W的电阻要多少钱,我想你比我更清楚,其四;我奉劝你,在这里玩,高人多的是,以为多写几个字就是“专家”     你看看你写的关于“整流电路”一,二,三,四,有些地方简单是在误导眼球,应该说明的没解释,用语不专业..... !
    我并没有想表达什么,作为同行,点评他人作品,搞清楚了再说话,即便是切实不妥,我们应该非常善意的提出,且告诉他不妥之外,还要提出帮助解决的方法,这样别人会感激你!
     如果你仍持自己的观点,最好用实物达个电路试一下,看看431内部的2.494V基准用没有,结果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没有搞懂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一,其二,你是在做定量分析,谁告诉你一定要用7805 ...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没有搞懂电路的工作原理”,那就请你仔细说明该电路的工作原理,越详细越好。另外,该电路目的是什么也请说明,让我搞懂。
Vcc当然不一定用7805,用别的芯片甚至用别的方法也可以。但Vcc的稳定性要求越高,成本必定也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没有搞懂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一,其二,你是在做定量分析,谁告诉你一定要用7805 ...

“即便是切实不妥,我们应该非常善意的提出,且告诉他不妥之外,还要提出帮助解决的方法,这样别人会感激你!”
前面我主要是指出“不妥”之处,不过我也已经提出了解决方法:不用TL431,改用输入共模可以到零的精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没有搞懂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一,其二,你是在做定量分析,谁告诉你一定要用7805 ...

“你看看你写的关于“整流电路”一,二,三,四,有些地方简单是在误导眼球,应该说明的没解释,用语不专业..... !”
欢迎指正!请指出哪些地方“用语不专业”,哪些地方“应该说明的没解释”。
不过在此需要说明:我写的“整流杂谈”还没有写完,后面还有五、六……,还要谈谈电感滤波、开关电源中的整流和滤波,等等。如果有“应该说明的没解释”之处,我可以在后续的帖子中补充解释。
不胜欢迎之至!

网友:
朋友!你是真不懂还是在装糊涂啊!  我在首篇中,以非常明确的说明了用途,如果仍不清楚,那几十个字请你再看看,有没有明示其用途!  我说这个设计非常有“创意”;看来连你这样的专家还没搞清楚,可想,电路思路巧妙之处,从你的分析我就知道,你是用常规思维来看此电路,往往好多问题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你写的整篇,差不多是一个意思,难道你就不可以逆向思维一下吗!为什么我坚持说你没有懂电路原理,也许你不服气,总共才四个元件,哪有不通之理啊!因为你的思维分析没有与实际电路结果相应,没有理解设计者的设计目的和想要达到的要求,因为你的分析与设计者的设计目的完全相反;
      其实我们都是做硬件的,在我们平时的电源设计中,经常遇到类似问题,通常的作法电流取样 都是用了运放,电路中最小动作电流才2mV .如果想达到比较精准的控制;358就另提了 得选用更高一级的运放,如果与现在的三只电路相比,无论是电路结构还是成本或性价比,这个电路都能匹美
      现今世界;技术飞跃发展,尤其是电子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不可否认,将来的技术发展更趋向于智能化,模块化,所谓创新,我认为就是新的思维改变昨天的传统思维,复杂的结构能用简单的技术所替代,这就是进步,就是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路非常有实用价值,为此,才把这种创新分享给大家
     另外,我建议本栏,就此问题请大家开始一次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以此拓展大家的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没有搞懂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一,其二,你是在做定量分析,谁告诉你一定要用7805 ...

我奉劝你,在这里玩,高人多的是,以为多写几个字就是“专家”

不错,高人多得很,论坛里面高手如云。我从来不曾认为多写几个字就是专家。相反,写得再多,可写出的东西是错的,那就连业余者都不如。错误的东西,如你所言,那是“误导眼球”。所以,我敲出来的这些文字,如果哪位高手为我指出来,我非常欢迎,十分感谢。

网友C:
楼主仿真的图跟楼主上一个贴子" 一款高精度,成本不到1毛钱的电流检测电路"中的图不同, 那个贴子中的图是这样的

431的R极分压取自电池两端电压, 故R极电压=Vbat*(R2+R5)/(R2*R5+R4), 由于R2远小于另两个, 且电池额定充电电压上限为4.2V, 故R4上限值应为7K, 即电池电压变化值的0.588倍(10/17)施加在431的R极, 原电路与其说是电流检测, 不如说是电压检测.

然而, 楼主另开此贴声称是上一贴的仿真结果, 仿真图却是这样的

楼主把TL431的R极上分压电阻的源端改接了固定的5V的电压源.

看看431的datasheet, 温飘是50ppm/K, (上贴中我说是30ppm, 是凭记忆, 没有具体去查, 属于失误), 那么温度每变化1K, R极的电压需要修正0.125mV, 变化8K就需要修正1mV, 由此可见, 那怕电流不变, 温度变化8K就达到了楼主所说的1mV的变化了, 这那里有精度可言呢? 所以, 楼主的第一个贴中的"产品", 要在恒温箱里才行, 不然哈口气就变了

网友B:
哎!我算服了,到目前为止,怎么还没有一个人把上述电路的工作原理说明白啊,根本没有说到 点子上,一味的把上“431”当运放用;怎么过可能呢,如果大家认为设计者仍把431看着是“运放‘’,那我告诉你,431就是431 没有对其作任何一点改变,2.5V基准就是必须用;什么:”温漂“ 根本不用考虑,为什么笔者说可以广泛使用呢!
   由于结构简单,成本低,控流精度高,他们公司准备用于充电宝充电线上,作为充电过程的监控(已申报专利),有仿真软件的朋友可以将上述电路进行仿真,看看结果!
  请大家相信,我也是做硬件设计几十年的硬件工程师,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对这种方案还是有一点点判断能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仿真的图跟楼主上一个贴子" 一款高精度,成本不到1毛钱的电流检测电路"中的图不同, 那个贴子中的图是这 ...

谢谢朋友看的这么认真,分析的这么专业,可惜啊!你犯了与楼上朋友一样的错误而过之不及 ,你想想,如果我的朋友把431当运放用,我会把它推荐给大家吗? 只要有一点常识的朋友也不会这样做啊,是不是,确非他才入门对器件的内部结构不太了解,才会这样想,初学者可以理解,是吧,我相信,你肯定会换个思路还来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看的这么认真,分析的这么专业,可惜啊!你犯了与楼上朋友一样的错误而过之不及 ,你想想,如果 ...

你先把偷天换日, 私改电路来仿真, 忽悠大伙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我在22楼提出: 楼主仿真的图跟楼主上一个贴子" 一款高精度,成本不到1毛钱的电流检测电路"中的图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偷天换日, 私改电路来仿真, 忽悠大伙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我在22楼提出: 楼主仿真的图跟楼主上一个 ...

谢谢你朋友!请不要生气啊!,我改前面的电路也是跟朋友招呼过,这样改一下更好,并把仿真结果告诉了他,沿着他的思路,得到的结果只是更加优于前者,更稳定,更好!
    如果你认为我是忽悠大家,请不要再受”忽悠“之害了好吗!
   我一直坚持,难道是在”忽悠“大家的眼球吗?电路之简,深费苦心,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D:
建议仿真的时候增加三角波调制,这样看结果更直观
这个电路在仿真中可能恰好能工作,但是431用在了放大态还是开环的,实际电路能工作的概率非常低,即使能工作也没什么精度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仿真的时候增加三角波调制,这样看结果更直观
这个电路在仿真中可能恰好能工作,但是431用在了放大态 ...

看来你的结论就那么肯定啊,仿真时请按上面的电路仿真,不需要加任何器件或条件;

   哈哈;你是第三名!

   看来在我们日常 工作中,要想多些创意,还真的要努力啊! .....尚未成功,.....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朋友!请不要生气啊!,我改前面的电路也是跟朋友招呼过,这样改一下更好,并把仿真结果告诉了他, ...

我不计划在你这个破电路上花太多时间, 我参与进来的原因我也说过, 是偶尔跑过来在BBS首页看到这个"热贴", 对标题非常感兴趣, 那知道看不到图, 费气八力猜密码(我每个论坛的密码都不相同), 结果大失所望.
可以说, 我是被你的标题忽悠了, 所以我吐几句糟. 即然你鸭子死了嘴壳硬, 非要说我看不懂你的图, 我也不会跟你争. 忽悠了我就要付出代价, OK
最后说一下温飘, 我上班很轻闲, 资本是什么? 主要就是解决温飘和稳定性的问题, 不分析温飘谈精度的, 都是耍流氓, 好自为之吧...
发个一个破电路, 别人好言给你指出问题, 还要大放撅词, 说什么别人看不懂, 我实话告诉你, 我和maychang同时看不懂的电路, 这世界上找不出几个...

网友C:
本来不想剌你, 不过你看你29楼的言辞, 什么叫创意? 自已对所用的电路一知半解能算创意? 正如没见过稀泥团的城里人想用泥团做个汽车轮子自称有创意一样可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不想剌你, 不过你看你29楼的言辞, 什么叫创意? 自已对所用的电路一知半解能算创意? 正如没见过稀泥团的 ...

谢谢你的提醒,林子大了!

网友:
楼主既然觉得别人没理解电路,你自己的理解却三缄其口,这不厚道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我算服了,到目前为止,怎么还没有一个人把上述电路的工作原理说明白啊,根本没有说到 点子上,一味的 ...

“他们公司准备用于充电宝充电线上,作为充电过程的监控(已申报专利),”
专利?恐怕是白花钱。
PowerAnts说:“我和maychang同时看不懂的电路, 这世界上找不出几个... ”,这个我不敢领。但要说专利,在下还懂一些,达到了专利代理人水平。
这么说吧,你把烙饼的饼鐺做成三角形,就可以申请专利,而且一定获得授权。可是,这个专利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公司准备用于充电宝充电线上,作为充电过程的监控(已申报专利),”
专利?恐怕是白花钱。
Powe ...

朋友请你耐心点好不好,没搞清楚就是没搞清楚,说到专利;也许你比我懂得到,我在深圳,曾在深圳排名第四的专利事务所任职,(四前年的事)在这家事务所,我的责任是审查所内专利申请文件和撰写的质量,我想这点能力应该有吧!  再说了,我上面展示过那是一份PCT专利啊!那可是发明专利;是要通过实审的哦,可想之难度吧,从设计到文件撰写,全部自己搞定,也许什么样的设计有创意,能否申请专利,这点能力想必有一点点吧,
  说实话 那份国际专利申请,也只有六个元件,能比MPPT更好的效果;也是一样,审查员一开始就感觉电路简单,理解没到位,检索到11年.12月31日止的美国专利为同类,以此为标本,(太阳能充电器-升压电路没有电感元件)结果呢,我胜了,获得发明专利权;二度参数广州交易会,由我设计的太阳能样车首在几个国家运行;(好了,这是多余的,多说了几句,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朋友请你耐心点好不好,没搞清楚就是没搞清楚,说到专利;也许你比我懂得到,我在深圳,曾在深圳排名第四 ...

要么你就把高明之处说明白,让大家伙膜拜你的智慧,要么你就闭嘴吧。
这种人我见多了,包括我自己,我以前做军工的,一旦有人问到自己不懂的东西,只需要一招“涉密,你级别不够”挡回去完事顺带还把人贬一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要么你就把高明之处说明白,让大家伙膜拜你的智慧,要么你就闭嘴吧。
这种人我见多了,包括我自己,我以 ...

好吧!谢谢你的提醒,就此打住;就这么三只”破电阻“;搞了好几天,论点不一,后凡是观点类同,本人不再发声,纯属技术探讨,千万不要”伤和气“ 相信关注这个电路的肯定还有人在,相信大家自有鉴识!希望能有新的见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谢谢你的提醒,就此打住;就这么三只”破电阻“;搞了好几天,论点不一,后凡是观点类同,本人不再 ...

果然是我说的那种人,呵呵。慢走不送。

网友:
都发专利了,拿出来大家研究研究,都学习学习,您都申请专利了就给大家分析分析,我看了,真的没有看出来特殊之处,既然是民用的,廉价,可靠,肯定最好,我也做过军工,他们是可靠第一,环境恶劣,

网友:
原电路确实有可取之处。同时监控电池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F(2018-10-01):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