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D卡中建立文档标题的问题

楼主:
在SD卡中建立了一个txt文档,最终希望呈现的文档的形式是这样的,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标题 :时间   速度1   速度2   速度3  压力1    压力2    压力3
只写入一次,下面的数据每隔一定的时间都要写入。
现在的难题:怎么保证该txt文档中的标题只写入一次呢?我的数据(不是标头)的写入都是放在while(1)循环中的,由于数据和标题头都在一个txt文档中出现,所以对于两者的处理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家出谋划策,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不难啊,标题就是固定的字串写进去,然后追加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啊,标题就是固定的字串写进去,然后追加字符

奥 您看看我的命令是不是用错了,无论是标题还是数据,我都是用的f_write();
是不是这个函数用错了,我再琢磨一下您说的。谢谢

网友:
不是要程序,指点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啊,标题就是固定的字串写进去,然后追加字符

好像突然明白了,实验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seek和write函数

网友:
写数据WHILE之前 写标题即可。

网友:
文件大小是0时写标头和数据,文件大小大于0时只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