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中断、收中断可以使用两个中断处理函数吗

楼主:
见附图
从STM32F042的开始文件startup_stm32f042.s中看到,USART2只有一个中断处理函数:USART2_IRQHandler。

现在,我想把USART2 发中断和收中断 用两个中断函数来处理,请问,该如何实现 ?

谢谢 !

附图

网友:
中断向量唯一,只能中断里面进行判断中断类型,然后调用不同的回调函数就行了。

网友:
硬件上只有一个IRQ请求,就只会有一个中断入口。
你可以读状态寄存器判断下是接收还是发送引起的中断,再调用分开的函数去处理。

网友:
谢谢二位大侠 !学习了

网友:
实在是想改这个东西 你可以跟ST公司打电话过去 问他们能不能跟你做到

做不到就使劲的骂他们 什么玩意啊这都搞不定

哈哈

网友A:
楼上教你耍无赖

网友B:
STM32不可以,STM8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教你耍无赖

楼上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不可以,STM8可以

谢谢版主 !

记得51也可以呀

网友:
我之前看过别人写的程序,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中,既有发送中断,又有接收中断,这个要去判断中断标志位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