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MEMS license 获取介绍

楼主:
 Open MEMS 支持的STM32的平台,用户自己的板子也可以支持。

将STM32连接到PC,X-CUBE-MEMS识别到用户平台, 生成申请邮件,发送给系统申请license。

AMS Open MEMS_20150213_Chinese Version.pdf

license 获取

网友A:
不申请会有什么问题?有功能限制还是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申请会有什么问题?有功能限制还是根本就不能用?

没有License不好用

网友:
没有License在初始化的时候会报错。
        if(!osx_MotionFX_initialize())
        {
                printf("osx_MotionFX_initialize err\r\n");
        }

网友:
方法一:使用STLink,连接非官方板卡(用户自己基于STM32的板卡),连接OSX_LicenseWizard就能够申请到License了。按照OSX_LicenseWizard上的操作指示,发送邮件。

网友:
这篇介绍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申请会有什么问题?有功能限制还是根本就不能用?

license绑定MCU的,不申请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