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FT LCD无法正常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
开发板:红牛开发板REV 1.0
芯片:STM32F103ZET6
LCD屏:3.2寸

接口:FSMC数据口,RS接PF0(A0),CS接PG12(NE4)

/* 以下按照对原子教程举例A10  7FE   A6  7E的理解,认为A0应该这么写0X00000000 */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 Note: LCD /RS is CE4 - Bank 4 of NOR/SRAM Bank 1~4 */
#define LCD_BASE        ((u32)(0x6C000000 | 0x0000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CTRL LINE方面配置,是照附送例程抄过来的,其中PE6多出来,不明白其用途,以及BACKLIGHT(PA1)未配置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et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4(D0), PD.15(D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GPIOE, GPIO_Pin_6, Bit_SET);

  /* Set PF.00(A0 (R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G.12(NE4 (LCD/C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CE3(LCD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72000);
        STM3210E_LCD_Init();    //内含附送的LCD初始化,但未标明型号

//         while(1)
//         {
//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1);
//                         LCD_Clear(Blue);                           //CLEAR失败
//                         Delay(1000);
//                         LCD_Clear(Magenta);                         //CLEAR失败
//                         Delay(1000);
//                         LCD_Clear(Red);                             //CLEAR失败
//                         Delay(1000);
//         }

GPIO_SetBits(GPIOF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LCD_WriteReg(0x0000, 0x0001);

        Delay(100);

        DeviceCode = LCD_ReadReg(0x0000);        //读取ID失败

        USART_SendData(USART1, DeviceCode);
        Delay(1000);
//        }
}

实在没办法,把附送的例程原封不动下进去,结果还是不行
其中LCD的地址设置有所差异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 LCD is connected to the FSMC_Bank1_NOR/SRAM4 and NE4 is used as ship select signal */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C00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STLINK调试,LCD不亮

下好程序接电源,仅亮背光

目前不知道是否屏子坏了或是程序的问题(板上没有亮度对比度的可调电阻,软件控制BACKLIGHT正常)

网友:
楼主:貌似你的TFT的RESET引脚未做处理。

网友A:
Reset和板子的Reset接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set和板子的Reset接一起的

那对TFT还有很大一段初始化代码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对TFT还有很大一段初始化代码呀。

STM3210E_LCD_Init();    //内含附送的LCD初始化,但未标明型号

目前连ID都读不到,仿真的话DeviceCode变成0x01,所以只能用附送的,自己写初始没型号也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10E_LCD_Init();    //内含附送的LCD初始化,但未标明型号

目前连ID都读不到,仿真的话DeviceCo ...

ID读不到,你应该手动指定某个型号ID进行初始化。不行再换一个ID。但是背光一定要先亮起来呀。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你的fsmc的初始化啊。还有可以参考下原子的代码,读id的那种方式呢

网友:
在读 或写那里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是读不出ID号 我就琢磨了好几天发现都的读或写的地方加延时就可以  还有就是FMSC 的时间要设置好来这是我以前移植留下的记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450-1-1.html

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