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变换器算电感的问题

楼主:
这三个公式中Ipk是峰值电流,L是电感,Lp是反激变换器中原边的电感,f是开关频率。
疑问有以下几点:1.电感能量公式为什么电流不用平均电流而用峰值电流Ipk
                          2 .伏秒积按照面积相等能用电感平均电流吗?

网友A:
电感中储存能量时刻在变化。计算电感某时刻所储存能量,当然应该用此时刻电感中电流瞬时值。计算电感中储存能量的最大值,显然是用电流峰值。
计算电感储存能量用电流平均值,什么意义也没有。注意:代入电流平均值计算出的结果,并不是储存能量的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中储存能量时刻在变化。计算电感某时刻所储存能量,当然应该用此时刻电感中电流瞬时值。计算电感中储存 ...

又是版主大神帮给我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中储存能量时刻在变化。计算电感某时刻所储存能量,当然应该用此时刻电感中电流瞬时值。计算电感中储存 ...

对这里的理解可能不够深刻,一般的伏秒积他就写一个I这个I也代表Ipk吗?貌似平均电感电流只有计算输出值的时候采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中储存能量时刻在变化。计算电感某时刻所储存能量,当然应该用此时刻电感中电流瞬时值。计算电感中储存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算Flyback原边电感值得时候,如果用伏秒积Von*Ton,  Von应该是输入电压还是折算到原边电感上的电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算Flyback原边电感值得时候,如果用伏秒积Von*Ton,  Von应该是输入电压还是折算到 ...

“计算Flyback原边电感值得时候”
此处Von是电源电压,Ton是开关管导通时间。
“折算到原边电感上的电压”是开关管关断时才会发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这里的理解可能不够深刻,一般的伏秒积他就写一个I这个I也代表Ipk吗?貌似平均电感电流只有计算输出值 ...

“一般的伏秒积他就写一个I这个I也代表Ipk吗?”
老实说,这个我不知道。
伏秒积(严格说是电压对时间积分)表示磁路中的磁通,愚以为不应该和电流峰值联系,除非电流是从零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Flyback原边电感值得时候”
此处Von是电源电压,Ton是开关管导通时间。
“折算到原边电感上的电 ...

这个昨天仔细想了一下,确实这样,副边输出则算是算toff时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伏秒积他就写一个I这个I也代表Ipk吗?”
老实说,这个我不知道。
伏秒积(严格说是电压对时间积 ...

恩.....我在多查阅些资料进行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在多查阅些资料进行对比

牛逼了,豪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