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评测--硬件以及选用芯片型号评测

楼主:
  一:STLINK_V2电路
  对于ST这个高大上的板子来说,相信ST也会在这个板子的电路设计以及芯片选型上用了很大的功夫和心思上去,我也比较好奇,这块板子的硬件组成跟以往的有什么不同。本帖就利用一贴的内容来介绍下下F769I的硬件评测。(本人有STM32F429-DISCO和F407-disco的板子,对此进行比较。)
  首先肯定介绍的是ST的nucle和discovery经典的电路-ST-LINK。该部分电路给用户带来了不用外购仿真器即可轻松使用的方便性。
  相比之前的STM32F429的ST-LINK,F769I在供电上,保护上都有一定的改变以及改进。如下图。

  第一个改变在于ST-LINK的名称改变,一个是ST-LINKV2,一个是ST-LINKV2_1.一般来说,开发名称的改变就意味着有变化。仿真器的MCU还是一样用STM32F10C8T6。有变化的在于USB_DP脚。在429开发板中是通过一个上拉电阻直接上拉作为高速设备。但是在F769中,使用了USB_RENUMn这个IO口通过控制T3这个三极管开关从而以来控制DP上的上拉。这当中的原理我也不太明白,
USB设备初始化会进行高低速检测,而其检测是通过是否外接上下拉电阻来进行检测的,这样利用三极管来进行控制,可以实现代码上可控切换高低速设备吧。
   ST-LINK中的MCU-STM32F103C8T6程序上还实现了虚拟串口VCP功能,其用两个排针,丝印为VCP_RX何VCP_TX引出来了。另外ST-LINK中也引出了下载接口,方面客户升级固件。
   板子在USB上电的时候,会出现一个U盘图标,这是为了支持mbed平台所用,,在该平台编译后的BIN文件也可以直接复制到存储器当中,可以直接升级更新的程序。
  第二个变化在于F769在供电保护上使用了ST的ST890CDR,这个IC相当于保险丝,并且是可以自恢复的,并且这个芯片的使能脚接到了MCU-C8T6的IO口中,可以由mcu来直接控制。还有一个变化在于,多种输入电源的切换,通过短接帽即可进行切换。实物图如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了些许的变化,也看到了半导体的快速发展。晶振从直插的换成了贴片四角晶振,Mini USB换成了Micro usb。相比看起来,F769I的STLINK电路的元器件更集中,也考虑得更加周全。

  总体来跟之前的STM2F429相比较,功能也多了很多。我想在实际项目中,需要自己动手做个ST-LINK的话,可以参照官方的电路来进行设计。而且在其官网中也有提供了固件程序可进行下载。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
此帖尚未完结。后续补上

网友A:
"第二个变化在于F769在供电保护上使用了ST的ST890CDR,这个IC相当于保险丝,并且是可以自恢复的".
1、这句话说的我认为有问题。你可以仔细看我如下的这个测评贴,这个ST890CDR比较准确的说,(虽然我没有看F769的硬件原理图)应该用在这里是个usb限流保护器件(应该是用在USB口的那边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5844-1-1.html(我的帖子中有贴这个ST890CDR)

这个器件是ST的,ST官网的说明如下:

ST890介绍的标题为:具有热关断功能的1.2A电流限制高侧电源(或者是功率)开关。

2、ST的ST890CDR的这个芯片早就已经在别的板子上用了,不属于您说的第二个变化。所以,这样说也不够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变化在于F769在供电保护上使用了ST的ST890CDR,这个IC相当于保险丝,并且是可以自恢复的".
1、这句 ...

嗯,谢谢指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