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打印出错

楼主:
最近我把芯片里的程序读出来,但是读出来保存成txt文件。txt不方便直接和bin文件比较。我就用C写了个简单的txt转bin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FILE *txt;
        FILE *bin;

        char out,in;
        char data[2];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cnt;
        if(argc != 3)
        {
                printf("useage: txt2bin file.txt file.bin\n");
                return -1;
        }

        txt = fopen(argv[1],"r");
        if(!txt)
        {
                printf("%s cannot be open!\n",argv[1]);
                return -1;
        }

        bin = fopen(argv[2],"wb");
        if(!bin)
        {
                printf("could not create the binary file: %s\n",argv[2]);
                return -1;
        }

        while(1)
        {
                out = fgetc(txt);

                if(out == EOF)
                {
                        if(i==1)
                        {
                                fputc(data[0],bin);
                                cnt++;
                        }
                        break;
                }
                else if(out == ' ' || out == '\n' || out == '\r')
                {
                        continue;
                }
                else if(out>='0' && out<='9')
                {
                        out = out -'0';
                }
                else if(out>='a' && out<='f')
                {
                        out = out -'a' + 10;
                }
                else if(out>='A' && out<='F')
                {
                        out = out -'A' + 10;
                }
                else
                {
                        printf("the txt file contains non-binary character!\n");
                        fclose(bin);
                        fclose(txt);
                        return -1;
                }

                data[i] = out;
                i++;
                if(i == 2)
                {
                        i = 0;
                        in = (data[0]<<4) + data[1];
                        fputc(in,bin);
                        cnt++;
                }
        }

        fclose(bin);
        fclose(txt);

        printf("convert success!\n");
        printf("totally %d bytes!\n",cnt);
        return 0;
}

代码是用VC6.0编译的。转换出来的bin文件是正确的,但是打印出的bin文件长度却不对。

我把程序拿到ubuntu,用GCC编译执行。转换出的bin文件也是对的,打印出的长度也不对,而且跟windows下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有意思,怎么读出来法,详细谈来,咱家也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怎么读出来法,详细谈来,咱家也研究研究

就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网友B:
楼主你的程序最牛逼之处就是cnt没有赋初值
还有其他一些小问题,像fgetc的结果怎么能赋给char型变量呢,应该是int才符合规则

网友:
哈哈,cnt没有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程序最牛逼之处就是cnt没有赋初值
还有其他一些小问题,像fgetc的结果怎么能赋给char型变量呢,应 ...

谢谢提醒。
1. 果然赋了初值就好了。我有点不解,不赋初值的话默认不就是0吗?
2. fgetc看字面意思就是get char,理所当然了。

网友:
又学到了新知识:
在C语言中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都是会自动初始化为0,堆和栈中的局部变量不会初始化而拥有不可预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