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与STC单片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
MSP430f169连接RS232,RS232连接STC89C52,中间两块232交叉连接。
STC89C52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波特率设置为9600,169波特率同样设置为9600。连接不通怎么回事,
通过仿真器发现它进不了MSP430f169接收中断程序。51单片机那边是接收的同时发送,怎么搞,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
先确保51能发出数据到msp430f169,然后再判断是否是你的程序蛇否正确,确保硬件正确的情况下来判断软件问题

网友A:
最好能看波形,看看MSP430f169串口接收脚有没有波形。有波形,就看幅度,频率是否对。没波形,就看STC89C52发送脚有没有波形。再看电平转换部分。看波形要是困难,就先把STC89C52的发送调通,让串口助手可以收到数据。51单片机那边是接收的同时发送,为什么这么弄。先发,不接收,简化程序。调硬件板子, 最好还是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看波形,看看MSP430f169串口接收脚有没有波形。有波形,就看幅度,频率是否对。没波形,就看STC89C52 ...

好吧,谢谢指点

网友:
从硬件连接上,
你不能从51的TX到430的TX,从51的RX到430的RX,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是51的TX到430的RX,从51的RX到430的TX,这样才对。

从电平上看,二者都是ttl电平,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硬件连接上,
你不能从51的TX到430的TX,从51的RX到430的RX,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是51的TX到430的RX ...

哦,感谢你,,我大概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