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流水灯程序求助

楼主:
上图是一个流水灯的程序,P1=P1后面有1竖;我怎么都打不出来;听老师说是与的关系;我就打了这个&,不知行不行,反正我的程序是不行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按住shift + 反斜杠“\” 就是 “ | ”了

网友:
那个竖线一般在回车附近,按住shift再按那个键,附图:

网友:
这个键肯定有的。在backspace,enter两个键周围,按住shift,把周围的键都按一遍,就找到了。

网友:
1|1=1
1|0=1
0|1=1
0|0=0

网友:
|是或的关系,&是与的关系,c语言书上有说啊

网友:
谢了;大神们,特别是哪个附图的大神;很给力

网友:
“|”这个符号是按位或运算,哪个老师告诉你是与的关系,你可以打他了。哈哈。

但是这个“|”运算用在这里的好处是什么呢?即就是只改变你需要置位的bit位而不影响其他位。通俗点说,就是你这里只对P1.0置位了,不影响P1口的其他7个IO,所以这个符号在你写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这好像不是新手,这是键盘没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