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mp-01开发板SPI驱动OLED显示

楼主:
       昨天使用ESP-mp-01开发板的I2C成功驱动OLED显示,今天测试了SPI方式,同样成功点亮OLED。
【1】硬件连接:
ESP8266 SPI对应的引脚为Pin(14)--SCK,Pin(13)--MOSI,Pin(12)--MISO,Pin(16)--CS:

【2】程序源码: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machin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I2C,SPI
import ssd1306
import math
import time

# construct an I2C bus
#i2c = I2C(scl=Pin(14), sda=Pin(2), freq=100000)
#display = ssd1306.SSD1306_I2C(128,64, i2c)

# construct an SPI bus on the given pins
# polarity is the idle state of SCK
# phase=0 means sample on the first edge of SCK, phase=1 means the second
spi = SPI(baudrate=10000000, polarity=1, phase=0, sck=Pin(14,Pin.OUT), mosi=Pin(13,Pin.OUT), miso=Pin(12))
display = ssd1306.SSD1306_SPI(128, 64, spi, Pin(5),Pin(4), Pin(16))

led_blue = machine.Pin(2, Pin.OUT)  # 设置 GPIO2 为输出
led_blue.high()

try:
  display.poweron()
  display.init_display()

  display.text('ESP-mp SPI OLED',1,1)
  display.text('Hi, MicroPython!',1,16)
  display.text('By: hbzjt2012',1,31)

  # Write display buffer
  display.show()
  time.sleep(3)

  display.fill(0)
  for x in range(0, 128):
    display.pixel(x, 32+int(math.sin(x/64*math.pi)*7 + 8), 1)
  display.show()
  time.sleep(3)

  display.fill(0)

  x = 0
  y = 0
  direction_x = True
  direction_y = True

  while True:
    # Clear the previous lines
    prev_x = x
    prev_y = y

    # Move bars
    x += (1 if direction_x else -1)
    y += (1 if direction_y else -1)

    # Bounce back, if required
    if x == 128:
       direction_x = False
       x = 126
    elif x == -1:
       direction_x = True
       x = 1
    if y == 64:
       direction_y = False
       y = 63
    elif y == -1:
       direction_y = True
       y = 1

    # Draw new lines
    for i in range(64):
      display.pixel(prev_x, i, False)
      display.pixel(x, i, True)
    for i in range(128):
      display.pixel(i, prev_y, False)
      display.pixel(i, y, True)

    # Make sure the corners are active
    display.pixel(0,   0,  True)
    display.pixel(127, 0,  True)
    display.pixel(0,   63, True)
    display.pixel(127, 63, True)

    # Write display buffer
    display.show()

except Exception as ex:
  led_blue.low()
  print('Unexpected error: {0}'.format(ex))
  display.poweroff()

【3】效果演示:

网友A:
SPI 比 I2C 多了好几条线ˋ,OLED 画面的更新速度会加快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 比 I2C 多了好几条线ˋ,OLED 画面的更新速度会加快很多吗?

SPI的传输速度肯定快一些,刷新速度就要看OLED的性能了。

网友B:
请问8根线的话要怎么连?就是多出来一根名称为BL的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8根线的话要怎么连?就是多出来一根名称为BL的引脚。

是什么型号的O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OLED?

Driver IC:ST7735

网友C:
有一种OLED是带中文字库的,多一个CS2。不知道你这种OLED是怎样的,可以先不管它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OLED是带中文字库的,多一个CS2。不知道你这种OLED是怎样的,可以先不管它试试看

试试吧,还在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还在慢慢学习

遇到问题可以到论坛来交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8根线的话要怎么连?就是多出来一根名称为BL的引脚。

BL为背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