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稳定性补偿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Vr/Vs是环路增益。不太明白下面的环路增益的零点和极点怎么算出来的,上面的式子好像算不出来

网友:
很容易计算的啊!直接将Fig14电路拆开,写出来就是那个结果的式子了。

网友:
就是:vr/vs=A(w)*[RoL+RL||(1/jwCL)]/[Zo+RoL+RL||(1/jwCL)]
将上式化简就得到了原式的结果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开始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似乎是想说没法从第一个式子得到后面关于零点与极点的式子,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运算:
第一个式子的分子可以改写为A(w)*[(RoL+RL)/RL+jw*RoL*CL] = A(w)*(RoL+RL)/RL*{1+jw*[(RoL*RL)/(ROL+RL)]*CL},所以零点就是w= 1/{[(RoL*RL)/(ROL+RL)]*CL} =1/[(RoL||RL)*CL],或者是f=1/[2*pi*(RoL||RL)*CL]。
按同样的方法,将分母改写成(1+jwt)的形式,其中的 t 就是 [(Zo+RoL)||RL]*CL,所以极点频率就是 1/{2*pi*[(Zo+RoL)||RL]*C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开始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似乎是想说没法从第一个式子得到后面关于零点与极点的式子,其 ...

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开始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似乎是想说没法从第一个式子得到后面关于零点与极点的式子,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