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建议:DIY个 太阳能数据采集系统 可好?

楼主:
论坛想在低功耗上发发力,跟坛子里的一个朋友聊天,提到要做这么个小东西,大家给给建议~~

看看方案合适不合适?吸不吸引人?欢迎更多更好的想法哈~~

主体功能:电子表、带温度、湿度、光照传感,类似下图这种

关于存储:使用MSP430 铁电单片机MSP430fr5994,ble没有链接的时候,温度湿度光照信息就全部存在铁电里。

关于墨水屏:墨水屏2.1寸的淘宝价格50元左右

关于蓝牙:蓝牙使用 TI CC25xx,模块价格20元左右。

关于太阳能电池板:淘宝上普通尺寸的太阳能电池板,大概在5.5v/350mA的驱动能力,这个驱动能力应该够用。需要2个4F的超级电容,2个约10元钱,温度、湿度、光照传感器,晚上沒太阳的時候只能靠超级电容维持。超级电容就不用太复杂的充放电电路,不刷新墨水屏的情況下2颗4F的电容可以支持大概8小时。

大家给提提建议哈。

网友:
无限续航么,6666

网友A:
墨水屏太贵了,而且刷新次数有限制。
不如找个段码液晶

网友:
这么一算成本挺高,再好好设计一下壳子哦

RTEMS

网友B:
太阳能数据采集系统,还是考虑户外,那就不要LCD这些就地指示!,直接无线方式方便

网友C:
这个闹钟放在哪啊,总不会放在室外吧,但是放在室内光线强度根本不够发电的啊,我用过一次太阳能板,效率没那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墨水屏太贵了,而且刷新次数有限制。
不如找个段码液晶

段码液晶显示内容有限,墨水屏在一分钟刷一次的情况下,也能用好多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闹钟放在哪啊,总不会放在室外吧,但是放在室内光线强度根本不够发电的啊,我用过一次太阳能板,效率没 ...

一般用太阳能电池板 可以玩玩啥 能顺带学习低功耗

网友E:
加上蓝牙的意义何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数据采集系统,还是考虑户外,那就不要LCD这些就地指示!,直接无线方式方便

看看 太阳能弄些啥 好玩 多提提建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上蓝牙的意义何在?

不要任何按键。全部做在app上
包括数据日志的记录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看 太阳能弄些啥 好玩 多提提建议吧

最近我爸种山上的“紫薯”都被偷的差不多没有了!

如果有个太阳能供电的,无线的,报警的东西不错!

网友:
温度,湿度,能采集土壤里的湿度,是否需要浇灌什么的

网友:
建议用弱光太阳能电池版,段式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爸种山上的“紫薯”都被偷的差不多没有了!

如果有个太阳能供电的,无线的,报警的东西不错!

哈哈  很实用

网友:
不如做个网络气象站吧

网友:
那个5.5v/350mA的指标是在强太阳光晒在上面的时候才有的,阴天就很弱了。室内靠采灯光更不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太阳能电池板 可以玩玩啥 能顺带学习低功耗

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