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总结——边走边寻找

楼主:
  2016,一直都在找方向,结果到现在都没还有找到,好惨!!
  年初搞了一阵仿真,刚把软件用明白,正要研究模型是什么的时候,换了一个项目。七八九月的风风火火过后,手里项目又进入了平淡期,好像什么都想抓却都抓不到。
  2017是关键的一年,还是保证十二分的精神,埋头到曙光出现的时候。

网友A:
更想听听什么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想听听什么项目?

超声测溶液密度

网友A:
可以测浑浊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浑浊度吗?

现在超声测密度主要方法还是靠衰减法。
声波通过溶液会有衰减,不同密度衰减值有差别。

浑浊度是悬浊液的浑浊度?还是类似泥浆溶液的浑浊度?
浑浊度也是溶液中固体含量不同引起的,那就还可以试试。

但我没有看过这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超声测密度主要方法还是靠衰减法。
声波通过溶液会有衰减,不同密度衰减值有差别。

浑浊度是悬浊 ...

野外水流的混浊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野外水流的混浊度

原理上可以,但实际会比较难,我测静态的影响因子都很多,流动影响因素就更多了。

你可以试试,不是有现成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以,但实际会比较难,我测静态的影响因子都很多,流动影响因素就更多了。

你可以试试,不是有 ...

之前面试被别人问到,如何测野外水源的浑浊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面试被别人问到,如何测野外水源的浑浊度

那你怎么考虑的?

能不能测野外水流量的方法联系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怎么考虑的?

能不能测野外水流量的方法联系起来

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一眼就可以看出浑浊度,哈哈。当时面试让我设计一个野外湿地监测系统方案,包括浑浊度、流速监测与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