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图标?我的项目怎样加入它?

楼主:
有一段时间没有玩STM32了,现在一玩就开始手生。
打开ST的工程时,发现出了个新的图标,不知道什么?有什么用?工程中是不是必须的?
如下图:

网友A:
全称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你应该是使用的CubeMX生成的工程吧,这个文件夹是存在的,里面的几个文件是有用的,我也是刚从寄存器版本的转到CubeMX的,好多不习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称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你应该是使用的CubeMX生成的工程吧,这个文件夹 ...

我打开的是ST的例程,是Cube,

我再打开其它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使用CMSIS-DAP下载?一般MDK有CMSIS的配套文件,加载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称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你应该是使用的CubeMX生成的工程吧,这个文件夹 ...

打开其它工程,没有那个东西了。

奇怪的是,不知道怎么在MDK下打开这个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其它工程,没有那个东西了。

奇怪的是,不知道怎么在MDK下打开这个文件夹

等待Cube大神来解答,我一直也不懂,KEIL5真的不习惯,KEIL4上没这个图标好像

网友B:
原来在这里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在这里配置:

对的,那个下面有个勾,勾选就可以用keil安装目录下的CMSIS的库了,但是这部分不包含在你的工程目录下。但是,如果你的工程目录发生变化,就不一定能使用了(我说的是不一定哦,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