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节点定时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
求助!请问Zigbee终端节点怎么设置定时时间(比如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向协调器 发送一次数据,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不用实时传输数据吧,个人比较菜,多谢!

网友:
比如温度  短时间基本没什么变化  所以希望间隔时间长一些,这个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z-stack提供api定时器最大定时时间不超过50 -65s
具体值不记得了,总之是一个不大的值,
所以你需要定时很长世间的话就需要自己去再封装一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stack提供api定时器最大定时时间不超过50 -65s
具体值不记得了,总之是一个不大的值,
所以你需要定时 ...

谢谢回复,请问这个定时,用那个中断和唤醒功能能实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请问这个定时,用那个中断和唤醒功能能实现么?

可以的
我所说的是api定时器 已经是zstack封装之后提供的了
这个可以唤醒的 不然低功耗没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