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开关的问题!!!

楼主:
实际应用中pin二极管的T/R开关在控制时低电平总是拉高,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谢谢各位了!!
见附件:

网友A:
能用图片描述清楚,就别发文件。这样更直接,明了。问题描述也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图片描述清楚,就别发文件。这样更直接,明了。问题描述也清楚点。

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