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评测工具篇三】--eclipse+CUBEMX+Jlink开发STM32

楼主:
     Eclipse由于是开源软件,受到开发者的青睐,而且Eclipse的代码补充,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下面搭建Eclipse 结合CUBEMX开发STM32的开发环境;
     软件准备:
    1、JRE: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re8-downloads-2133155.html
    2、Eclipse(下载Eclipse,注意版本: 我选择的是neon):https://www.eclipse.org/downloads/eclipse-packages/
    3 、CDT :http://www.eclipse.org/cdt/downloads.php
    4、 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https://launchpadlibrarian.net/231144227/gcc-arm-none-eabi-5_2-2015q4-20151219-win32.exe
    4、Jlink 驱动: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开发环境搭建:
1、安装JRE 环境;
      安装jre-8u111-windows-i586: 配置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系统变量
               JAVA_HOME D:\eclipse\JER
                PATH D:\eclipse\JER\bin
      验证:在cmd 中输入: JAVA -VERSION  出现以下JRE 版本即为成功。

2、解压Eclipse 到任何非中文的路径下:

3、安装配置CDT:
     打开eclipse--help--Install New Soft
去掉: 更新--然后一路安装下去即可

3、安装The GNU ARM Eclipse Plug-ins插件: 打开eclipse--help--Install New Soft
      名字:GNU ARM Eclipse Plug-ins
     下载地址: http://gnuarmeclipse.sourceforge.net/updates

默认安装一路结束;

4、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编译器安装:一路NEXT到Finish完成安装:

5、JLINK驱动安装:一路NEXT到Finish完成安装:

以上则完成了软件安装;

工程配置:
        打开eclipse--File-New--C Project--Empty Project, NEXT到Finish;

添加头和宏文件:Project--Properties- C/C++  Genneral--Path and Symbols

编译参数设置:Project--Properties- C/C  Build ++--Setting

启动文件

链接文件:

去掉索引:

编译配置:选择内部MAKE,  否则会出现Can not run Progam "make"的错误;

然后Project--Buile All:

自动补全:Alt+/

Jlink 调试配置:
     RUN--Debug Configurations--GDB  SEGGER Jlink Debbuging

去掉:

点击Debug,就可以调试;

资源汇总如下: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rAQsUo 密码:xbvp

Eclipse 的强大之处远远不止,可以配合KEIL 和IAR插件,已经CUBEMX插件进行工作; 开源的就是强大;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A:
比较喜欢eclipse的这个自动补全的功能,还有请问下jlink调试的时候,能像keil一样看寄存器的值么。之前想研究下,os版的eclipse,这样就想在mac的os系统下,能开发stm32就好了。O(∩_∩)O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喜欢eclipse的这个自动补全的功能,还有请问下jlink调试的时候,能像keil一样看寄存器的值么。之前想研 ...

可以的!!!也有人在os上开发arm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也有人在os上开发arm的啊

后面我找到了,但是stlink那里不会设置

网友:
Eclipse的工具是很强大。

网友:
目前还是喜欢把eclipse当做ide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