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流水灯 哪里错了?? 新手求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led=oxfe;
        P1=led;
        while(1)
        {        led=_crol_(led,1);
                delay(300);
                led=1;
        }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楼主你oxfe 能编译通过吗??不是0xfe吗。

网友B:
少年,有几点 需要你注意:
1、一定要搞清楚是高电平点亮led,还是低电平点亮led,这个很重要;
2、_crol_这个函数是循环左移函数,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函数的意义及参数,否则换个参数,你就不知道为啥子了;
3、有关如下:
<font size="3">uchar        led;
void        delay(uint        z)</font>

这个void delay(uint z) 后面是少个英文状态下的“;”号的。这里是函数声明。

在c语言中,如果其他函数在main函数之前,这里就不需要函数声明;(也就是你的delay函数写在mian函数之前,不要这里的函数声明)
如果其他函数在main函数之后,这里就得有函数声明;
4、代码一定要注意规范性。切不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养成随意的坏习惯。。。。
5、发帖就像二楼队长说的,要会发帖。看看别人是怎么发的。。。。
最后,多来ee学习,你会认识很多人和很多朋友的。

网友C:
void        delay(uint        z);
第一个函数声明后面少个分号,在这里提醒你一下,要学会发帖,大家都不是编译器,肉眼看不出你程序有什么问题,至少要把出错信息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年,有几点 需要你注意:
1、一定要搞清楚是高电平点亮led,还是低电平点亮led,这个很重要;
2、_crol ...

谢谢     会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id        delay(uint        z);
第一个函数声明后面少个分号,在这里提醒你一下,要学会发帖,大家都 ...

嗯嗯 受教了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led=oxfe;
        P1=led;
        while(1)
        {
               led=_crol_(led,1);
                P1=led;
                delay(300);
               // led=1;
        }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照以上修改,如是低电平驱动,应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oxfe 能编译通过吗??不是0xfe吗。

是零xfe  能通过

网友: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