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宽带放大器PCB设计时信号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
在做射频宽带放大器,在网上查的方案是三级放大,附的PCB图是网上别人的,比较困惑的是左侧信号输入和右侧信号输出部分为什么会做成那个样子呢?周围的四个GND点是什么意思?还有上下分别那三个大框框(正负电源)为什么弄的那么大一块呢?求解答

网友:
那4个GND点是因为那个输入输出的接头采用的是高频BNC接头座,这种接头是5引脚的  中间的是信号,四周四个引脚是接地的,输入输出或者单个放大器板子和板子的级联间都是采用BNC连接线,这样可以避免干扰和高频信号的辐射问题。
电源为了保证干扰问题一般都采用大面积铺铜的方式,放大器电路一般要做到大平面地,如果双层板,背面最好做完整的地平面,放大器电路走线要尽量短,减少信号辐射干扰

网友:
从插头与边上芯片的大小比较来看,似乎应该是SMA射频插座。

网友:
功率 散热
应该还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