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2650LP的串口不能一直打开问题

楼主:
这几天都在趟坑,好在TI的文档很全,避免了不少弯路。但是在调试串口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LP板子上虚拟出的串口并不是一直都能打开?不知啥情况,串口软件能搜索到,但是提示被占用,有的时候就一直能用,有的时候就一直不能。(重启电脑肯定能用,但是总不能一直重启电脑吧)

不知道是人品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求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大神指教下,到底是这一个LP板有问题还是其他型号的LP也有类似问题呢?

网友:
被你的开发环境或者调试工具占用了吧,如果把其他软件都关了还会有这问题?

网友A:
有没有试试用usb转ttl的线,去直接连在串口上。看看如此的方式,能不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试用usb转ttl的线,去直接连在串口上。看看如此的方式,能不能行?

不失为一种办法,应该是可行的,但是找不出为啥板载时行时不行的问题让人很纠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失为一种办法,应该是可行的,但是找不出为啥板载时行时不行的问题让人很纠结

stm32的有款discovery的板子,我就遇到过,板载的stlink的虚拟串口没办法使用。安装驱动后不识别,我手动安装后发现,黄色叹号,点击属性发现,什么错误代码10,结果百度多次之后,没有解决。最后,我恼了,直接通过引出来的io外接usb转ttl的串口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有款discovery的板子,我就遇到过,板载的stlink的虚拟串口没办法使用。安装驱动后不识别,我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