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温度传感器怎么接线?两根线

楼主:
如下温度传感器,两根线,不知道怎么接线?我接到把一根接到arduino 5V,一根接arduino A0脚,采样输出电压5V,另一端换到GND,采样输出0V,没接该传感器,采样输出1.5V,估计有干扰。没有用过该传感器,还请指点。对接后显示和之前一样

网友:
像是NTC热敏电阻,如果是热敏电阻,通常需要串一个电阻,然后通过测量电压换算温度。因为NTC电阻是随着温度变化的,冰箱、空调等基本都是用这个,精度不高,2摄氏度左右,但是价格很低。

网友A:
5v從入端進去,出端接adc,輸出應該是4-20ma的電流表示測量值。

网友B:
什么传感器,什么电路,然后再说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從入端進去,出端接adc,輸出應該是4-20ma的電流表示測量值。

程序中换算采样电压=5V * AD值/1024,我的输出一直是5V,换成接地一直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传感器,什么电路,然后再说怎么接

温度传感器,直接接atmega328芯片的AD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中换算采样电压=5V * AD值/1024,我的输出一直是5V,换成接地一直是0V

怎么接的? 示意图

网友:
不能吧,最起码也得有个电阻啊

网友D:
应该是NTC,得串一个电阻,你这个先测试一下阻值,然后看情况串接一个电阻。中间接到ADC,还有到时候ADC算法也要根据你分压情况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接的? 示意图

直接接的明晚上串个电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NTC,得串一个电阻,你这个先测试一下阻值,然后看情况串接一个电阻。中间接到ADC,还有到时候ADC算 ...

两线制温度传感器,按如下方法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线制温度传感器,按如下方法接线了?

我用過的是熱電阻溫度變送器,接法類似上面網上找的圖,你參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线制温度传感器,按如下方法接线了?

一般NTC的是这种接法,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是温度变送器的话,直接上网搜一下,很多的。
上图最右边那个电容不全的那个,是稳定电源的,我是从我的一份原理图截图来的,没有怎么修,你不用管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NTC的是这种接法,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是温度变送器的话,直接上网搜一下,很多的。
上图最右边 ...

好的,单片机模拟脚接NTC中间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