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6102 DDR2测试工程

楼主:
AC6102 DDR2测试工程
本文档介绍AC6102上DDR2存储器基于Verilog代码的测试过程。AC6102上使用了2片16bit的DDR2存储器组成了32bit的硬件总线。虽然是32bit硬件总线,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只使用其中1片,即16bit模式,忽略对另一片DDR2的读写。因此整个测试分为两种模式,16bit型(仅测试位于低16bit的DDR2芯片)和32bit型(测试由两片DDR2组成的32bit接口)。在实际使用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使用16bit(仅使用1片DDR2)或32bit(同时使用两片DDR2)接口。两个测试工程与对应的功能如下所示。

由于两种模式的测试方式完全相同,这里仅以两片32bit模式的工程为例,讲解测试过程。
1、  解压AC6102_DDR2_32bit_Test.rar到不含中文或者空格的目录中,如D:\fpga
解压后工程目录下内容如下所示:
这里对其中几个重要文件(夹)简单说明下功能:

2、  双击DDR2_32bit_Test.qpf以打开工程(强烈建议使用工程创建时候对应的版本即Quartus II 13.0,使用其他版本打开或编译遇到问题,请邮件告知我们,以获得解决方案邮箱:xiaomeige_fpga@foxmail.com
3、  使用配套的5V电源给开发板供电,打开电源开关,插上USB Blaster下载器。然后在Quartus II中打开双击stp1.stp文件打开signaltap ii,如下图所示:
4、  选择下载器和需要下载的文件,然后点击下载以开始下载sof文件到开发板中,如下图所示:
5、  点击RunAnalysis,抓取单次波形数据,如下图所示:
6、  分析抓取到的数据内容,重点看local_address为0xFFE_部分的读取结果,可以看到
当local_rdata_valid为高电平时,表明发出的读取指令已经开始返回数据,可以看到,返回的数据高32位和低32位数据都是从地址值开始累加返回的。与写入的数据一致,表明DDR2的读写是没有问题的。
测试16bit版本与32bit版本的过程完全一致,这里就不在细说。
小梅哥
2016年12月7日于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

网友:
怎么看不到附件

网友A:
文档解释很详细,就是没有附件,能看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档解释很详细,就是没有附件,能看不能用啊

附件请直接发邮件到xiaomeige_fpga@foxmail.com索取

网友:
美光的DDR参数配置文件的创建和使用,在哪里有啊,我在调用IP核的时候,遇到没有用到型号的,不知道怎么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