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 还原最原始的那个固件(记录一下)

楼主:
因为在研究怎么搞个emwin 突然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能下载程序上一秒都可以下官方的例子各个都可以唯独我打代码下载不进去 (之前好好地) 下一秒就gameover 所以在网友的建议下去还原最初的那个固件 发现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只好重新建个工程发现可以但是emwin 又在GUI_init 里有问题 现在在研究。。。。
stm32f769 还原最原始的那个固件

In order to program the demonstration you must do the following:
1- Open STM32 ST-Link Utility V3.9, click on "External Loader" from the bar menu then check
   "MX25L512G_STM32F769I-DISCO" box
2- Connect the STM32F769I-DISCO board to PC with USB cable through CN16
3- Use "STM32CubeDemo_STM32769I-DISCO_V1.1.0.hex" file provided under 揃inary?with STM32 ST-Link Utility
   to program both internal Flash and external QSPI memory
4- copy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provided under "Utilities/Media/" in the USB key
5- Plug a USB micro A-Male to A-Female cable on CN15 connector
-> The internal Flash and the external QSPI are now programmed and the demonstration is shown on the board.

In order to Edit and debug the program, you must do the following
- if not done, perform step 1, 2, 3, 4 and 5 described above,
- Open your preferred toolchain,
- Use the IDE to update and load the internal flash content,
- Run the demonstration.

看了说明然后去了下载一个ST-Link Utility V4.0 发现没St的账号注册了一个
ST-Link Utility V4.0: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 setup.part1.rar (5 MB, 下载次数: 162)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 setup.part2.rar (5 MB, 下载次数: 23)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 setup.part3.rar (5 MB, 下载次数: 20)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 setup.part4.rar (5 MB, 下载次数: 18)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
然后安装  自己去添加 External loader  MX25l512G_stm32f769i-diso 然后擦除External memory 花了好久时间

然后清除内部的flash

完成:

然后又看到了原来的界面了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A:
to program both internal Flash and external QSPI memory
楼主是只写外部的QSPI还是两个都写一次,就是共写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program both internal Flash and external QSPI memory
楼主是只写外部的QSPI还是两个都写一次,就是 ...

一次写俩!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program both internal Flash and external QSPI memory
楼主是只写外部的QSPI还是两个都写一次,就是 ...

写一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