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用过PIC16F1827的PWM功能

楼主:
我现在弄一个东西,老是调不出来PWM功能,请弄过的朋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你最好进一步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大家才知道如何帮助你,比如你正在调试的程序是什么,调试不出来,出现的现象是什么。

最后帮你@dingzy_2002,我们的PIC版主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我要弄一款加湿雾化器,工作中心频率是2.45MHz(雾化片的工作频率),但是因为外围元件等影响,其中心频率是有上下稍微偏移的,我要让单片机PWM输出2.4M左右的方波,占空比50%。

工作开始的时候要扫频一次,看看到底哪个频点是最佳谐振点。所以要求能输出2.6-1.8MHz的几个频点,范围内的频点越密越好(更能找到最佳谐振频率)!

以上是要实现的任务:

  下面需要弄过的朋友或者对PIC比较熟悉的朋友帮忙,我打算用PIC16F1827(好像有32MHz的内不RC主频可以用),但是一直没设置出来,估计要用到CCP!
不知道大家有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A:
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比)

可以设置成“0”,TMR2预分频比可以是1: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比)

可以设置成“0”,TMR2预分频比可以是1:1吗?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大家手里不一定有你用的片子,没办法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弄一款加湿雾化器,工作中心频率是2.45MHz(雾化片的工作频率),但是因为外围元件等影响,其中心频率 ...

这种项目我做过,不过我查了下资料,普通的PIC单片机是不适用的,主要是频率分辨率不够;
另外,这种项目的成本敏感性很高.

这种输出频率不是采用PWM输出的,而是用数控振荡器或调节芯片的振荡频率来完成的.
不过,新的PIC单片机倒是可以,一般需要有数控振荡器(NCO)模块的较好做些.
如PIC12F1501等

网友B:
这个项目,PIC16F1827倒是可以用,用到的模块主要是:
①SR 锁存器模块(这个理论上可以,而且方便,不过我未用过PIC的SR 锁存器模块,不能验证其效果)
②OSCCON 振荡器控制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大家手里不一定有你用的片子,没办法验证

从理论上算也就是8/X MHz

当X=1, 2, 3, 4,5,6,7时

也就是 8M 4M 2.6M 2.0M 1.6M好像都没合适2.45MHz输出的?

网友D:
一般用的水雾化器,发生器多用的是压电陶瓷;中心频率为1.7-2.5M  (多为1.7-1.8M)驱动;原先我也与楼主一样的想法,先搞一个高频PWM波,适当的分频后能得到所要的频率,可是行不能(也许是没有调好)后来改用网上的高频振荡电路(网上有好多类似电路可参考)振荡管要高频大功率;否则难以成就;这是其一,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压电陶瓷在水中,不能断水,(陶瓷表面)其二是压电陶瓷背面必须封装,不能漏气,否则不能生成雾;水雾是冷雾; 如果是美容+加湿,也可采用另一种方式,“电子打水珠”   喷出的是热雾,这个简单但功耗要大点,以前为飞利普做的就是这种产品,现在不做冷雾,热雾仍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的水雾化器,发生器多用的是压电陶瓷;中心频率为1.7-2.5M  (多为1.7-1.8M)驱动;原先我也与楼主一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说的是冷雾!
其实用单片机输出方波是有人做过的!而且很稳定!

关键难度问题是断水保护问题!

我现在也在分析断水的时候和正常工作的时候用单片机怎么检测!

别人的方法是看振荡电流,直接就是读电阻(0.1OHM的功率电阻)上的分压来处理决定是否停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项目,PIC16F1827倒是可以用,用到的模块主要是:
①SR 锁存器模块(这个理论上可以,而且方便,不过我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