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问AD15能做电路仿真吗?怎么弄?

楼主:
请问下AD15 能做电路仿真吗?不写程序的,给输入,测输出,可以吗?怎么弄呀~表示好多英文看不懂

网友A:
你可以把AD改成中文版本啊。。

网友B:
没弄过,安装的时候也只安装了PCB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AD改成中文版本啊。。

我汉化了,只有一小部分中文,其他的都是英文,AD怎么仿真呀,不然只能用Multisi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安装的时候也只安装了PCB部分

我安装的时候都装了,还是不会用~~~尴尬~只会画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汉化了,只有一小部分中文,其他的都是英文,AD怎么仿真呀,不然只能用Multisim了~~~~~~

说实话,很少有人用AD进行仿真的吧。。我个人没有用AD进行仿真过。
这是我在eeworld下载中心搜到的仿真教程,你可以下下来看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论文帝/33287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261759
或者如果你手头有其他的仿真软件可以考虑换成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