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网络表

楼主:
只画了PCB图,没有网络表覆铜遇到了问题
怎么从pcb中生成网络表?没原理图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进行绘制的?你不说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起啊。

网友:
问题描述很不清晰,连画图软件都不说,我用orcad 和pads。orcad生成网表,pads导入。然后开始layout。

网友:
没有原理图,无从生成网络表
可以手工,但手工添加容易出错,也不是办法

网友A:
AD10汉化的画的,我试了下用 设计——编辑网络表——然后添加GND,再到焊盘上改变成GND可以实现网络的添加。不知道这种做法对吗?
百度上看到的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54YqfHCVSHcegMQVvXG
输出表编辑手动网络?
请问ad中怎么手动添加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0汉化的画的,我试了下用 设计——编辑网络表——然后添加GND,再到焊盘上改变成GND可以实现网络的添加 ...

文档给出的protel99的手工添加
原理图画好后自动生产PCB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