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仿真下载不了

楼主:
仿真的时候,出现图中的错误。
程序的options设置如图。然后我的仿真接线是VCC\GND\SBWTDIO\SBWTCK。
仿真部分原理图如图。原理图中的2.2nf电容没焊上去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错误的发生,怎么解决?

仿真出错

仿真出错

设置1

设置1

设置2

设置2

设置3

设置3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看看驱动是不是没装好,重新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驱动是不是没装好,重新装驱动试试

驱动应该没问题,我下载msp430f5310的板子可以下载程序进去,都是正常的。

端口

端口

网友:
去掉TEst电阻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