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tinyos下以较高的频率输出数据呢?

楼主:
这个问题我在tinyos-help里面也问了一下,但是这个论坛很不活跃,所以来这里请教大家了。 Currently, I am intending to record the cca and sfd value using a timer. Due to the high frequency sampling rate (5ms/ sample), the output of the printf would flush themselves like follows: [26804][26820]cca:1, sfd:0. [26823][26831]cca:1, sfd:0. [26834]cca:1, sfd:0. [26841]cca:1, [26847]cca:0, sfd:0. [26853][26868]cca:0, sfd:1. [26876][26895]cca:1, sfd:0. [26898][26914]cca:1, sfd:0. [26917]cca:1, sfd:0. [26924]cca:1, [26928]cca:1, sfd:0. [26934][26938]cca:1, sfd:0. [26946][26965]cca:1, sfd:0. [26968][26985]cca:1, sfd:0. [26988][26994]cca:1, sfd:0. [26998][27014]cca:1, sfd:0. [27020]cca:1, sfd:0. [27027]cca:1, [27036]cca:1, sfd:0. [27040][27055]cca:1, sfd:0. [27058][27074]cca:0, sfd:0. [27077][27084]cca:0, sfd:0. [27087]cca:0, sfd:0. [27097]cca:1, [27100]cca:1, sfd:0. [27107][27116]cca:1, sfd:0. [27119][27135]cca:1, sfd:0. However, the correct format of output data should be "[time]cca:x, sfd:x". like follows: [269842]cca:0, sfd:0. [269859]cca:1, sfd:0. [269872]cca:1, sfd:0. [269887]cca:0, sfd:1. [269905]cca:0, sfd:0. [269918]cca:0, sfd:0. [269932]cca:1, sfd:0. [269947]cca:0, sfd:0. [269962]cca:0, sfd:0. [269977]cca:0, sfd:0. [269992]cca:1, sfd:0. [270007]cca:0, sfd:0. [270024]cca:0, sfd:0. [270038]cca:1, sfd:0. [270053]cca:0, sfd:0. [270067]cca:0, sfd:0. [270082]cca:1, sfd:0. So how to achieve the high rate sampling and recording with intended data format? My code is based on the TestNetworkLplC.nc, and I just add the periodic sampling timer as follows.
event void WhiteSpaceTimer.fired(){
uint32_t cur = call Timer.getNow();
printf("[%ld]cca:%d, sfd:%d.\n", cur, call CCA.get(), call SFD.get());
}

The WhiteSpaceTimer is set to 5ms. and the packet send interval and wakeup interval both are 60ms. 此外,我还尝试了下面的代码,就是先用数组缓存一下数组,存到一定长度之后,让控制输出的这个timer加长一段时间,(2 s),然后再输出,但是还是不行。 [8473[85222]cca:0, sfd:1. [85227]cca:0, sfd:1. [85232]cca:0, sfd:1. [85237]cca:0, sfd:1. [85242]cca:0, sfd:1. [85247]cca:0, sfd:1. [85252]cca:0, sfd:1. [85257]cca:0, sfd:1. [85262]cca:0, sfd:1. [85267]cca:0, sfd:1. [85272]cca:0, sfd:1. [85277]cca:0, sfd:1. [85282]cca:0, sfd:1. [8528[85782]cca:0, sfd:1. [85787]cca:0, sfd:1. [85792]cca:0, sfd:1. [85797]cca:0, sfd:1. [85802]cca:0, sfd:1. [85807]cca:0, sfd:1. [85812]cca:0, sfd:1. [20281]cca:0, sfd:1. [85822]cca:0, sfd:1. [85827]cca:0, sfd:1. [85832]cca:0, sfd:1. [85838]cca:0, sfd:1. [85842]cca:0, sfd:1. [8584[20806]cca:0, sfd:238. [20811]cca:0, sfd:238. [20816]cca:0, sfd:238. [20821]cca:0, sfd:238. [20826]cca:0, sfd:238. [86368]cca:0, sfd:238. [86373]cca:0, sfd:238. [86377]cca:0, sfd:238. [86382]cca:0, sfd:238. [86387]cca:0, sfd:238. [86392]cca:0, sfd:238. 以下是代码:
uint16_t samplerate = 5;// xx ms/sample
uint8_t whiteOneShot = 3000;
uint8_t bufflen = 50;
uint8_t ccabuff[50];
uint8_t sfdbuff[50];
uint8_t buffcur = 0;
uint16_t timebuff[50];
event void WhiteSpaceTimer.fired(){
    uint32_t cur = call Timer.getNow();
    //printf("[%ld]cca:%d, sfd:%d.\n", cur, call CCA.get(), call SFD.get());
    if(buffcur <= 0 )
    {
    call WhiteSpaceTimer.startPeriodic(samplerate);
    }
    if(buffcur <= bufflen)
    {
    timebuff[buffcur] = call Timer.getNow();
    ccabuff[buffcur] = call CCA.get();
    sfdbuff[buffcur++] = call SFD.get();
}
else
{
buffcur = 0;
for(spacei=0 ;spacei< bufflen;spacei++)
{
printf("[%ld]cca:%d, sfd:%d.\n",timebuff[spacei], ccabuff[spacei], sfdbuff[spacei]);
}
call WhiteSpaceTimer.startOneShot(whiteOneShot);
}
}
复制代码 Is there any approach can achieve my purpose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