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零极点及稳定性分析

楼主:
最近在学习零极点分析,做了一个计算想讨论下是否正确。
在做高频放大时候,经常需要在反馈点阻上并联一电容进行相位补偿,为了分析该电容对闭环系统的影响,计算如下图所示。
可见该电路对于环路增益来说增加了一个极点和一个零点。零点位置:1/(2piR1C1);极点位置:(1/2piC1R1)+(1/2piC1R2)。
可知补偿电容主要起到了相位补偿左右,且主要补偿频率段在零点和极点之间(零点前十倍程开始超前,至零点处超前45度,零点极点之间相位基本不变化,极点后十倍程超前45度消失)。

网友:
反馈系数β的伯德图如下图所示,可知系统最多补偿相角在45度左右。

网友:
哪块分析的不对,求指点。
感觉相角那块好像有点问题,零点极点之间应该是超前角度由45度先增后减,在极点处超前45度,极点后10倍程处超前0度。

网友:
呵呵,Excellent!
稍稍有点不足的地方是相频特性曲线。一阶零点相位超前,在附近没有其它零极点时,在零点频率超前45度。极点也一样,在附近没有其它零极点时在极点频率处滞后45度。这个网络由于零点和极点之间有相互影响,所以在零极点处的相位可能不到45度,而在零极点之间的相频特性也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上凸的形状。

网友:
再多说几句。
楼主的分析是针对反馈系数beta进行的,通常要分析运放稳定性的时候,要将它与运放自身的频率特性联系起来,做环路的开环频率特性分析。那时就可以看到,由于零点的影响,环路开环特性的相位裕量将得到补偿,使得放大器的稳定性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多说几句。
楼主的分析是针对反馈系数beta进行的,通常要分析运放稳定性的时候,要将它与运放自身的频率 ...

嗯,这个没画出来,主要分析反馈系数。一般运放手册上会给出开环特性伯德图,对于β做相应的加法绘制就可以得到环路增益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