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浮点数怎么转成字符串

楼主:
如题,现在需要将一个浮点数转为字符串,在lcd1602显示出来,sprintf函数好像不能在单片机上面用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sprintf是可以用在单片机上,需要包含stdio.h就行了。重写fpuc函数还能实现printf函数的,具体操作可以参见网上的51单片机使用printf函数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rintf是可以用在单片机上,需要包含stdio.h就行了。重写fpuc函数还能实现printf函数的,具体操作可以参见 ...

sprintf(&getdata,"%f",mul);是这样写的吗?mul是浮点数
然后把getdata显示出来的函数,但是显示的不是mul所表示的数啊,一直是一个固定数值0.49,为什么?
        bai=(getdata)/100;
        shi=(getdata)%100/10;
        ge=(getdata)%10;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e(table1[bai]);
       write_date(table1[10]);
        write_date(table1[shi]);
        write_date(table1[ge]);
       write_date(table1[11]);
        delay(100);

网友:
有人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rintf是可以用在单片机上,需要包含stdio.h就行了。重写fpuc函数还能实现printf函数的,具体操作可以参见 ...

您好,可以麻烦看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rintf(&getdata,"%f",mul);是这样写的吗?mul是浮点数
然后把getdata显示出来的函数,但是显示的不是m ...

sprintf(string,"%f",num);
string是一个字符串,num是你要的数字,这样就能将浮点数num转成字符串string了,你那个写法是错的,后面还有对指针进行运算也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rintf(string,"%f",num);
string是一个字符串,num是你要的数字,这样就能将浮点数num转成字符串strin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