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加湿器的缺水检测问题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高频震荡一直让冷水雾化,一直会蒸发水分!到水分没了的时候将需要停振否则会干烧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缺水检测问题:

1)因为每台机元件的差异,一致性是个问题,所以每个加湿的中心频率不一定完全一样,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谐振频率
2)当缺水的时候,需要读到这个缺水和不缺水时的区别()让单片机来识别这个差异,最后正确判断是否缺水停机,有效保护雾化片不会被烧坏掉
请有弄过香薰机的朋友出出招---看看缺水是怎么检测到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那个不行,目前已经开好模了。不能加什么水位检测装置
况且那个已经回避了软件上解决 ...

首先,你要搞定雾化片的中心频率问题.
你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说使用1827的PWM功能,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主要是输出频率分辨率不够
不容易找到谐振的最佳频率.
另外找到这个频率后,其实利用电流检测法来判断无水检测.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类似短路监测的啊,有水的时候短路,没水的时候不就开路了。这不行吗?
或者不是有专门的水位监测电路吗,水位监测传感器也有吧。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那个不行,目前已经开好模了。不能加什么水位检测装置
况且那个已经回避了软件上解决缺水保护检测的难题,没真正从正面解决问题

有做过老款的朋友一定曾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那个不行,目前已经开好模了。不能加什么水位检测装置
况且那个已经回避了软件上解决 ...

用一个IO检测是不是短路不就解决软件判断的问题了。短路不一定要连通主电路。连通检测电路也是短路。可以用个比较器处理一下信号会更好一些。

网友:
我的意思是我们能再加检测的探针之类的东西
只能通过雾化器本身的前后变化来判断是否缺水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场地。如果需要PIC原装正品的单片机或者可以替代的单片机可以联系我(不需要修改PCB资料,程序可以共用)

网友:
售各种规格的超声波雾化片,频率1.7M到3M。尺寸在16到26mm。主要优点是性能稳定,耐干烧好,绝对超过同行。电话13875102322    长期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类似短路监测的啊,有水的时候短路,没水的时候不就开路了。这不行吗?
或者不是有专门的水位 ...

产品开发考虑的是低成本高性能,如果这样加成本就会将你扼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品开发考虑的是低成本高性能,如果这样加成本就会将你扼杀

那么请问一下,后来是怎么解决检测是否有水的问题的呢?

网友:
采用干簧管配合漂浮磁环检测方式,目前大多机型都采用此方式。不缺水时包在泡沫塑料中的磁环被水漂浮起来,磁场使干簧管常开触点闭合,接通电源给振荡管提供偏置,振荡电路开始工作。当缺水时随着水面下降磁环离开干簧管受控区,干簧管触点释放,振荡管失去偏置而停振,加湿器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
这个帖子看来很久没人理了,刚好看到,忍不住讲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不管做谐振频率跟踪的是单片机还是自谐振电路,雾化工作的机理是一样的,雾化片本身可以等效成一个RLC串并联电路(当然,实际上等效元素比这复杂得多,里面的电感和电容还包含很多各分量),驱动信号的特性就是要满足其频率能和这个等效电路元件发生谐振,使其最高效地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传递出去。

楼主的意图是利用由于水位的变化造成的雾化片等效电路中的C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其谐振频率出现的偏移,当电路或单片机通过扫频能找到新的谐振频率时,将这个频率差(或造成的电流变化)用来体现出水位的变化,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没有增加任何硬件成本。

但我认为这条路走不通,我做过一些测试和实验,不过检测的是谐振电流,水位的高低的确和电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个对应精度的不确定性实在太高,没法用。另外,造成谐振频率变化的因素很多,并非水位变化一种,除了元件个体的不一致性外,雾化片的温度变化,谐振电路因为温度引起的参数值漂移都可造成不小的变化,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水位,基本不可能。

上面很多高手都介绍了不少现在常用的方法:干簧管加磁浮子、探针短路等,都是很简单可靠而且成本很低的方案,但是会妨碍雾化池清洗,占用池内体积,不美观等等。

前一阵看到了合泰的一个方案:用电容感应的原理进行非接触式水位检测,我根据这个原理做了些实验,发现很好用,探测电路不接触水,外观上也看不到其存在,硬件开支也很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

其原理是这样的:隔着雾化池在水池壁外侧最低水位处用细长铜箔或导电漆附着一条检测带(检测带所围绕的平面与水面平行,可以不用附一圈,但长度越长,其越灵敏),雾化片本身可视为平板电容的一个平板,前面贴的检测带可视为另外一个平板,则容器中的水就是平板间的电介质,水位的高低会导致这个电容的强烈变化,尤其是水位脱离/进入检测带的高度这一过程更为明显。当水位高于感应带时,雾化片上的谐振信号很容易通过电容传入感应带,当这个信号被简单滤波后就能被识别。当然,你也可以把雾化池外壁刷满导电漆,理论上水的多少也对应着电容的大小,从而对应不同的信号强度。后者我没有试,不仅是做起来相对麻烦的原因,还因为信号阶跃性不那么好的原因(但这个方案可实现不同水位的连续检测)。

其实这个方法和触摸按键的原理异曲同工,仅仅是应用方向不一样而已。

网友:
我处理缺水的判断,是使用一个比较器。同相输入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值,反向输入端接一个上拉电阻,同时和地组成探测器,检查是否有水。有水的时候,因为水的阻值,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同相输入端,比较器输出1;没有水的时候,反向输入端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比较器输出0;增加的成本,不过块八角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WS003B液位检测模组,用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