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轮修了,后轮还会远吗

楼主:
曾经,有一次,车子前轮内带坏了,换了一条。后来,那辆车下岗了。又提了一辆二手的。这辆车的外带比较旧了。昨天,晚上,准备骑车回去,发现后带没气了。我靠。我突然想起,早上好像就骑着费劲,那时就已经跑气了。但是没跑完。已经很晚,肯定没修车的。虽然可以坐公交回去。但是第二天早上也不好弄啊。终于决定,轧瘪带回去!明显费劲。终于到了。买了一条内带。我的应该是最细的,要的138的。后来我竟然发现,我的老的带比138的稍微粗一些。好吧。

先把内带拿出来,感觉有点诡异,拿出来时,发现有一部分已经折叠在一起了。至少也有十多厘米长吧。那么,内带就被拉长,有至少二十几厘米。。。打气,看起来没有明显变长,发现扎了。换吧。拆后轮比前轮要麻烦一些。有闸盒和链子。不过,也还好,没有费太多周折。后轮拿出来了。换上新带。轮子装回去。闸盒固定,感觉好像没弄太好,可能会稍微紧点。不管了。 外带损伤比较严重,恐怕也得换。没敢打太成。被轧了一道的内带,貌似损伤还不是特别严重。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再加上比较晚,没怎么记录。先把这周坚持过去吧。

网友:
自行车该换了

网友A:
打小就羡慕会修车子的

网友B:
如果内胎瘪了就不能骑了,骑的后果就是车圈会把外胎压坏。
冬天车胎没气不一定是内胎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天气冷气门芯被冻硬导致的“慢撒气”,用水图到气门芯处若有气泡就证明需要换个防冻气门芯了。
安装后胎需要把后轮都卸下来,装好后最好同时拧后轴两侧的螺丝,尽量让车轮在车轴中间,螺丝不能拧的特别紧。另外,链子该上点机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胎瘪了就不能骑了,骑的后果就是车圈会把外胎压坏。
冬天车胎没气不一定是内胎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是 ...

之前修自行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自行车的?

骑的时间长了就会修了

网友D:
现在公共自行车很多啊   那个丢了吧  那个不用修啊    可以换啊

网友:
我也会补自行车轮胎

网友E:
年底了,还是调整调整心态,开心跨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胎瘪了就不能骑了,骑的后果就是车圈会把外胎压坏。
冬天车胎没气不一定是内胎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是 ...

好吧, 我的认识是压瘪带对内带损害更大。反正外带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管那么多。应该不是慢撒气,因为我骑着的时候,就已经比开始费劲了。那时才出门一会。是该浇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公共自行车很多啊   那个丢了吧  那个不用修啊    可以换啊

公共自行车,没用过,很少用微信。而且,要是下车后,发现附近没有,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年底了,还是调整调整心态,开心跨年吧

哎,一些事情搞得很疲劳。各种破事,各种纠缠。好几个晚上,都睡得挺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打小就羡慕会修车子的

在家的时候,可以让别人修,可以找修车的,一个人在外面,就得自己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家的时候,可以让别人修,可以找修车的,一个人在外面,就得自己动手了。

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都不容易啊

网友G:
几个问题,楼主叫 带,,上面  还有  漫撒气,,,貌似我们老家土话这样说,,,你们都是老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个问题,楼主叫 带,,上面  还有  漫撒气,,,貌似我们老家土话这样说,,,你们都是老乡吗

最纯正的家乡话是里带。而不是内带,内胎。漫撒气,和我们那差不多。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一些事情搞得很疲劳。各种破事,各种纠缠。好几个晚上,都睡得挺晚。

很多事也抵不上开心和身体健康,所以有时候换个角度看,也许就释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