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TMS320C671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34 @ 0x86) Internal error: Invalid error code. Restart the application. If error persists, please report the error.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retry之后又提示这样的错误
TMS320C671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71 @ 0xFFFFFF55) The wrong controller address value has been used. A controller cannot be detected even though the selected port does match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try之后又提示这样的错误
TMS320C671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71 @ 0xFFFFFF55) Th ...

使用了错误的控制器地址。尽管端口和硬件配置匹配,控制器不能被监测到,之前正常过吗,有什么动作,硬件连接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错误的控制器地址。尽管端口和硬件配置匹配,控制器不能被监测到,之前正常过吗,有什么动作,硬件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你好,我今天上午下载还是好好地,下午就遇到了这样的171,能具体说一下解决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