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SP430F149实现在LED12864上显示图像或文字,编译出错。

楼主:
file:///C:\Users\ZHOU JIAJU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35076608\QQ\WinTemp\RichOle\0L5W(BA1IFDD26OG327996W.png 仿真出现Init failed. Could not open port.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以下是代码
/********************************************************************
* 文件名  : 定时器的使用.c
* 描述    :
* 创建人  : 东流,2009年4月8日
* 版本号  : 2.0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IC_DAT[];
uchar code pic1[];
uchar code pic2[];
uchar code pic3[];

sbit RS  = P2^5;
sbit WRD = P2^6;
sbit E   = P2^7;
sbit PSB = P2^2;
sbit RES = P2^4;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grapic(void);
void delayms(uint n);
void DisplayLine(uchar line1,uchar line2);
void DisplayGraphic(uchar code *adder);
void delay(uint m);
void lcd_mesg(uchar code *adder1);

uchar code IC_DAT[]={
"     HOT-51     "
"                "
"  单片机开发板  "
"    东流电子    "
};

uchar code IC_DAT2[]={
"  白日依山尽,  "                        //0x80
"  欲穷千里目,  "                        //0x90
"  黄河入海流。  "                        //0x88
"  更上一层楼。  "                        //0x98
};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e)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0.0--P0.7接法刚好了资料中的相反,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602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到1602的值
***********************************************************************/
unsigned char Convert(unsigned char In_Date)
{
    unsigned 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void initinal(void)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0,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0,0);  //Fun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8,0);  //Display on Control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10,0);  //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C,0);  //Display Control,D=1,显示开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Display Clear
           delay(10);             //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6,0);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ina2(void)           //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6,0);  //Extended Function Set 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6,0);  //Extended Function Set: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E,0);  //EXFUNCTION(DL=8BITS,RE=1,G=1)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CLEAR SCREE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nitina2();            //调用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DisplayGraphic(pic2);  //显示图片2
          delayms(200);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      //显示中文汉字1
          delayms(240);
          delayms(240);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2);     //显示中文汉字2
          delayms(240);
                  delayms(240);
                  initinal();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mesg(unsigned char code *adder1)
{
        unsigned char i;
        TransferData(0x8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32;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9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32;i<64;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当DI=0是,传送命令,当DI=1,传送数据.
          {
            WRD=0;
            RS=DI;
            delay(1);
            P0=Convert(data1);
            E=1;
            delay(1);
            E=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延时10×n毫秒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2000;j++);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0;j++);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Graphic(unsigned char code *adder)
{

   int i,j;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TransferData((0x80 + i),0);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Data(0x80,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TransferData((0x80 + i),0);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Data(0x8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
       }
    }
}

unsigned char code pic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7,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1,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网友A:
你设置下载的串口了吗?这个软件是烧写TXT格式的文件,不是hex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下载的串口了吗?这个软件是烧写TXT格式的文件,不是hex格式

烧入TXT,执行progp,read,verify之后,开发板上的LCD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入TXT,执行progp,read,verify之后,开发板上的LCD还是没有显示。

程序对吗?还有硬件有没有问题,背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对吗?还有硬件有没有问题,背光呢

对,是带背光的,程序我再发下。
/********************************************************************
//DM430-L型系统板控制带字库型12864液晶模块显示测试程序,显示汉字字符
//显示模式为汉字模式,直接将12864插入12864接口即可,朝外,液晶接口位于主板上方
//请注意安装位置,左边有字符说明,为靠近1602接口的1X20座子
//注意选择液晶的电源,位于电位器附近,可选5V或3.3V,根据液晶电压进行选择,默认5V
//调试环境:EW430 V5.30
//作者:www.avrgcc.com
//时间:2014.03.01
********************************************************************/
#include
#include "Config.h"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4SEL = 0x00;
  P4DIR = 0xFF;
  P5SEL = 0x00;
  P5DIR|= BIT0 + BIT1 + BIT5 + BIT6 + BIT7;
  PSB_SET;                  //液晶并口方式
  RST_SET;                  //复位脚RST置高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函数名称: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LCD_write_com(addr);
  delay_ms(5);
  while(*hz != '\0')
  {
    LCD_write_data(*hz);
    hz++;
    delay_ms(5);
  }

}

//****************************************************************
//函数名称:Display()显示测试结果
//****************************************************************
void Display(void)
{
  DisplayCgrom(0x80,"欣世纪电子欢迎你");
  DisplayCgrom(0x88,"旺:jingyehanxing");
  DisplayCgrom(0x90,"www.avrgcc.com  ");
  DisplayCgrom(0x98,"电话057487470625");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while(1)
  {
    Display();                                  //显示汉字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对吗?还有硬件有没有问题,背光呢

LCD带背光的,程序在下面,我附上,不是太懂程序。
/********************************************************************
//DM430-L型系统板控制带字库型12864液晶模块显示测试程序,显示汉字字符
//显示模式为汉字模式,直接将12864插入12864接口即可,朝外,液晶接口位于主板上方
//请注意安装位置,左边有字符说明,为靠近1602接口的1X20座子
//注意选择液晶的电源,位于电位器附近,可选5V或3.3V,根据液晶电压进行选择,默认5V
//调试环境:EW430 V5.30
//作者:www.avrgcc.com
//时间:2014.03.01
********************************************************************/
#include
#include "Config.h"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4SEL = 0x00;
  P4DIR = 0xFF;
  P5SEL = 0x00;
  P5DIR|= BIT0 + BIT1 + BIT5 + BIT6 + BIT7;
  PSB_SET;                  //液晶并口方式
  RST_SET;                  //复位脚RST置高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函数名称: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LCD_write_com(addr);
  delay_ms(5);
  while(*hz != '\0')
  {
    LCD_write_data(*hz);
    hz++;
    delay_ms(5);
  }

}

//****************************************************************
//函数名称:Display()显示测试结果
//****************************************************************
void Display(void)
{
  DisplayCgrom(0x80,"欣世纪电子欢迎你");
  DisplayCgrom(0x88,"旺:jingyehanxing");
  DisplayCgrom(0x90,"www.avrgcc.com  ");
  DisplayCgrom(0x98,"电话057487470625");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while(1)
  {
    Display();                                  //显示汉字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对吗?还有硬件有没有问题,背光呢

/********************************************************************
//DM430-L型系统板控制带字库型12864液晶模块显示测试程序,显示汉字字符
//显示模式为汉字模式,直接将12864插入12864接口即可,朝外,液晶接口位于主板上方
//请注意安装位置,左边有字符说明,为靠近1602接口的1X20座子
//注意选择液晶的电源,位于电位器附近,可选5V或3.3V,根据液晶电压进行选择,默认5V
//调试环境:EW430 V5.30
//作者:www.avrgcc.com
//时间:2014.03.01
********************************************************************/
#include
#include "Config.h"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4SEL = 0x00;
  P4DIR = 0xFF;
  P5SEL = 0x00;
  P5DIR|= BIT0 + BIT1 + BIT5 + BIT6 + BIT7;
  PSB_SET;                  //液晶并口方式
  RST_SET;                  //复位脚RST置高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函数名称: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LCD_write_com(addr);
  delay_ms(5);
  while(*hz != '\0')
  {
    LCD_write_data(*hz);
    hz++;
    delay_ms(5);
  }

}

//****************************************************************
//函数名称:Display()显示测试结果
//****************************************************************
void Display(void)
{
  DisplayCgrom(0x80,"欣世纪电子欢迎你");
  DisplayCgrom(0x88,"旺:jingyehanxing");
  DisplayCgrom(0x90,"www.avrgcc.com  ");
  DisplayCgrom(0x98,"电话057487470625");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while(1)
  {
    Display();                                  //显示汉字
  }
}

网友:
请问下能帮个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