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69移植CoreMark串口无输出

楼主:
设置都对,增加Coremark源码前串口可以输出,单步测试程序也都跑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谁有时间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哈哈,正好前两天小叶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数码小叶 。你是用keil是吧?
我刚好看到有有人弄出来了,所以我看下,大概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启动文件中需要改动如下看看

1、Stack Size,Heap Size都改动为0x2000

2、ITERATION原来是1200,改动至少为10000.

如此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好前两天小叶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数码小叶 。你是用keil是吧?
我刚好看到有有人弄出来了,所以我看 ...

堆栈我已经生成的时候就设置为2000了,ITERATION我设置的1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好前两天小叶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数码小叶 。你是用keil是吧?
我刚好看到有有人弄出来了,所以我看 ...

我用的I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堆栈我已经生成的时候就设置为2000了,ITERATION我设置的12000

还是不行吗。官方有个coremark的移植教程的,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如果没有看的话,可以看下我如下帖子中的这个coremark的PDF文档,当时我也是没有移植成功。。。。另外,你需要单独打印串口看看你串口的代码有没有问题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434-1-1.html

网友C:
和我一样,我纠结了两天,第三天上午解决,那个豁然开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我一样,我纠结了两天,第三天上午解决,那个豁然开朗啊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

堆栈设置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