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覆铜为啥所有net都盖上去了呢?

楼主:
搜了网上的一些帖子,应该没啥问题啊。all net 连接到地。效果是这样的

配置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间距太小接近于0,看上去就好像全部连接哦。。你把间距设置大了再试试看。其次你选择的是实铺,可以换成第二种网格铺法试试看。
这种看上去好像全部连上的现象也有好多网友碰到。好些原因就是我上面所说的。

网友A:
勾选,如下图选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勾选,如下图选项。看看

还是老样子呢。我都奇怪死了。以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样子呢。我都奇怪死了。以前都是正常的。

把PCB文件发给我。。。。。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CB文件发给我。。。。。我看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