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I-DISCO开发板CoreMark跑分与固件恢复

楼主:
       之前看有好多朋友已经成功在STM32F769I-DISCO开发板上进行了CoreMark跑分测试,为了探究开发板的性能到底如何,给大家一个参考,于是自己亲自动手进行了移植测试,其实整个的移植过程并不难,更多的是要注意细节问题,稍后我会进行总结。
CoreMark的跑分结果:1092.796649;结果相当可观。

关于CoreMark的具体移植过程大家可以参看:STM32F769I-Discovery Coremark移植教程与跑分。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移植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细节问题:
1、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时,开发板型号要选择正确,并正确设置时钟和串口参数;
2、打开ART 加速器,指令预取指,CPU DCache和 ICache;并且把堆栈设置足够大;

3、要设置足够的迭代次数ITERATIONS,保证CoreMark运行时间足够;
4、有时候可能工程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无法输出结果,这时很可能是程序进入了HardFault中,这时应该检查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并重新编译生成工程。
      如果大家按步骤进行并注意上面几点,应该很容易移植成功,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了。
      接下来如果大家在进行了其他测试项目后想恢复原来的固件,这时只需在STM32Cube_FW_F7_V1.5.0中找到hex文件下载就可以了,但是在下载时同样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在进行下载前,先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添加外部Flash,并分别擦除外部Flash和内部Flash,这样在下载时就不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A:
不谢谢我? 很好,coremark跑分成功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谢谢我? 很好,coremark跑分成功了哈

其实主要还是我没有选取开发板,而是直接选择的芯片造成的,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