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频率测量电路测晶振的频率

楼主:
晶振的频率为38KHz,怎样设计频率测量电路测晶振的频率,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用定时器捕获输入测量就可以了,
STM32我做到过65K测量,效果挺好的
给你付上个STM32的例程,你参考一下

###STM32 V3.5-J1939Test Project-007-16_07_28_11.zip
TIM2、TIM4共八路通道通过输入捕获方式,
实现PWM的频率占空比,频率测量范围200-65535Hz,
500Hz一下,测量数据容易出错,不建议使用。
占空比测量范围0-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啊,
用定时器捕获输入测量就可以了,
STM32我做到过65K测量,效果挺好的
给你付上个 ...

关键是这个晶振频率在随时间变化,我画了一个原理图,但没有调出来,数码管不显示,你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频率计原理图.SchDoc

网友B:
在晶体振荡器的Xout端接1个0.25-1pF的电容, 接到频率计或示波器上测试, 频率计的精度比示波器高 , 不过谱及率不如后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晶体振荡器的Xout端接1个0.25-1pF的电容, 接到频率计或示波器上测试, 频率计的精度比示波器高 , 不过谱及 ...

您的意思是在闸门电路后再接个0.25-1pF的电容吗? 我还想问一下我画的原理图可以实现频率的测量吗?需不需要编程啊,我这个就是集成芯片的简单连接,这样做对不对啊?我是初学者,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在闸门电路后再接个0.25-1pF的电容吗? 我还想问一下我画的原理图可以实现频率的测量吗?需不需 ...

下面是原理图

频率计原理图.SchDo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在闸门电路后再接个0.25-1pF的电容吗? 我还想问一下我画的原理图可以实现频率的测量吗?需不需 ...

单单测38KHz的测量电路, 设计来有何用? 目前1GHz的频率计只要150元. 如果有模拟彩色电视机的话, 校正后一年内精度可达5ppm, 绝对比单片机要高得多, 就算不校正, 精度也不比单片机本身差.
晶振有基音振和泛音晶振, 有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 泛音晶振和有源晶振频率可达一百多MHz, 无源基音晶振也可达三十几MHz, 统吃

网友:
现在好像很难找到模拟彩色电视机了, 4433618.75Hz的副载波(铯原子钟分频, 精度达10^-14量级)不容易获取了. 不过, 利用收音机却还是可以获得高精度时钟校准的. 不必去什么计量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单测38KHz的测量电路, 设计来有何用? 目前1GHz的频率计只要150元. 如果有模拟彩色电视机的话, 校正后一 ...

那里有1GHz的频率计150 ? 发个链接我看看罗,谢谢

网友:
最近我也想买个晶振频率计玩玩,各位看下有好建议,小弟可不懂那个STM32,y就想买个简单的频率计测下3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里有1GHz的频率计150 ? 发个链接我看看罗,谢谢

塞格 仪表世界

网友D:
深圳华强北赛格?仪表世界??直接私底发个联系我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深圳华强北赛格?仪表世界??直接私底发个联系我罗,谢谢

这十几年来, 我虽然买过一些仪器, 但过了保修期基本都把名片仍了(根本没有保存价值), 你要找参考价, 建议上某宝某东, 取二者平均值再降一点些, 可能就是门面价了. 若是买二手, 可能不到百元. 我若要用频率计, 肯定买二手的进口表, 自已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十几年来, 我虽然买过一些仪器, 但过了保修期基本都把名片仍了(根本没有保存价值), 你要找参考价, 建议 ...

Hello power兄,   我这两天在网找下关于测试晶振电路,发现有2个,其中图1是用CD4069 电容三点式来作测试。
图2也是三点式的。你认为可行吗?配件明天散货市场找找看,明天就焊起电路来,我个人偏向搞CD4069,比较简单明了,
图1这个方式可以用测量32.678KHZ吗?同时我也想测下NX3215SA load compacitance 6pf这个参数,因为我拿到的是 load compacitance 6pf .请帮忙看下,我明天就开工焊电路。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ello power兄,   我这两天在网找下关于测试晶振电路,发现有2个,其中图1是用CD4069 电容三点式来作测 ...

要测频率的话, 优选第一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ello power兄,   我这两天在网找下关于测试晶振电路,发现有2个,其中图1是用CD4069 电容三点式来作测 ...

前一电路比较容易实现,因为CD4069作为放大器,增益比单支三极管要高得多,其它电阻电容等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测频率的话, 优选第一图

hello power兄 ,
  我就按照第一个电路来测,输出都是626KHZ,由于所选的是STD-MUA-14型号是负载电容6PF,请power兄帮我确认下:
1. 我在晶振下面两个电容选择6PF ,由于负载电容CL = Cg*Cd/(Cg+Cd)+Cs;其中Cs为杂散电容,Cg和Cd为我们外部加的两个电容,到底这个电容到底是给多少呢?
2. 我一开始就给6PF试下,从实际来看是不对的。
3. 真的是我这个电容选择小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一电路比较容易实现,因为CD4069作为放大器,增益比单支三极管要高得多,其它电阻电容等也少。

我就按照第一个电路来测,负载电容2个都是6PF,芯片5V,电阻我选用2M或者1M输出都是为626KHZ,。
该晶振是32.768KHZ。不知道到底那里出了问题,因为这个电路正常来看不会存在问题,难道
是这个晶振给焊铁焊的时候焊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按照第一个电路来测,负载电容2个都是6PF,芯片5V,电阻我选用2M或者1M输出都是为626KHZ,。
该晶振 ...

“输出都是为626KHZ”
发生了振荡,但振荡频率不是晶体频率。是不是这样?

振荡频率不是晶体标称频率,我只能
1、更换晶体试试看,晶体有可能损坏。
2、板子上放置一支电容,距离芯片越近越好,联接线越短越好,作为电源旁路用。
3、芯片输出端到晶体串联一支电阻,减小晶体激励功率。